打雷下变频调速电机突然停止--其他电机正常运行(哪位仁兄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楼主(2006-03-22):
各位老大,麻烦了:在一次打雷的情况下(强度较大),生产线上正在运行的变频调速电机,出现突然停机的现象(元器件未出现损坏)。其他电机,如:直流调速的电机、普通交流电机,都运行正常。我们是三相五线制供电,有室外避雷装置。
   请问如何处理此类事件。

网友A:
现在好了吗?说具体一点

楼主:
现在是设备一切正常运行.
但就是怕这夏天一再有大雷,设备损坏.影响生产.
麻烦各位高手了

网友B:
失压保护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变频器上的显示,再去查手册。我遇见同样的情况很多次了,都是显示失压保护。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吴刚在 2006-3-23 11:50:00 发表的内容:
  失压保护
--------------------------------------------------------------------------------------------
是过压还是欠压?雷电都是过压呀

网友D:
对啊,是过压吧,怎么会欠压呢,我想应该是此变频器的接地方面有问题

楼主:
请问,我能在输入电源上加电抗器么?这样行不,有没有用??

网友B:
呵呵呵,一般打雷,我见过多数是造成线路瞬时欠压,原因我也不知道。
也许,乐此不彼前辈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E:
雷电打到电线上的时候避雷器会自动把相线对地瞬间短路放电,应该是瞬时欠压吧?
把变频器的欠压保护取消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变频器设定自动复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