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

楼主(2006-03-22):
请教哪位大虾遇见过这个问题,一台康沃G2-37KW变频器不带电机正常,带上电机频率只能升到30赫兹也不报警,电流只有15A

网友A:
查下上限频率.或者把参数初始化看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2006-05-08):
把H-9的数值设大点,并检查其他设置的限制性

网友D:
我厂一台康沃30KW变频器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可以带1.1KW电机正常工作,但不能带额定负载频率只能加到15
参数设置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并且还有胶糊味

网友E(2006-09-06):
测量直流电压,若停止时高于450V,运转时低于400V,则可判定接触器损坏.

网友F(2009-12-24):
把L-36调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