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机接地

楼主(2006-03-22):
菜鸟问:该如何给一台三相电动机(一个功率为几百瓦的真空泵)接地?
如果不接地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A:
接地还是接零应该和其他设备的保持一致.即:其他设备接地,就接地.反之一样.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接在埋在地下金属管道上

网友C:
问题不大,看人会不会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