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如何将手动调压阀改成自动(远程)控制的

楼主(2006-03-22):
如题,3q

网友A:
首先加个执行器呀(不加执行器怎么控制呀);其次加个数字输入输出模块与执行器连接;最后看距离远近,要么拉线,要么无线方式连接数字输入输出模块传输,将控制信号传回控制中心。

楼主:
呵呵!谢谢‘游荡’的热心帮助,。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这种自动控制器件。我所知道的执行器有以下两种:1电机+传动副;2 比例电磁阀+液压缸。我想控制的是气体压力阀,后者好像有点不现实,不知阁下有何建议?再次感谢!

网友B:
1、首先购买智能电器阀门定位器加调节阀,其次购买PID调节器(或其它控制仪表),记得仪表要具备总线通讯能力,还需要现场信号变送器(如:压力、流量、液位,温度等),这样是实现了现场自动调节。 2、你要实现多远的监控?几百米还是几千米?现场到监控室布线困难吗?有线/无线监控,安装工业以太网设备。 3、详情欢迎来电探讨021-64859191-311/313侍 13370269729 设备图片如下

网友C:
煤气(天然气)调压阀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您的技术需求不复杂也不难,但如果是城市燃气行业,这不是个能承受高成本工业控制器件的行业。且调压站和调压箱数量很大。成本和动力源(电或液压气动)应该是您最大的两个难点。我们和中国燃气集团在其45个城市开展低成本高性能的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项目的合作。这个解决方案或许能满足您的要求。有兴趣联络我。luyun@szonline.net,最好电话0755-26959660

网友D:
用PLC可以吗

网友E:
可以联系我
vck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