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QM1 CPU模块电池下边的六个小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6-03-22):
OMRON CQM1 CPU模块电池下边的六个小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是dip开关,用于设置基本状态

楼主:
不是六个吗?分别怎么用啊?谢了!

网友B:
你去查一下PLC的操作手册,那上面就有DIP开关的设置,它和内部DM区一起控制接口等东西.

楼主:
谁有这种说明书啊?

网友A:
网上有,自己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网友C:
有谁知道这个cpu的编程口引脚定义?帮帮忙说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 huahuaniu99 大哥,CQM里的辅助接点与CPM1A的一样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