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操作中应注意的几点操作

楼主(2006-03-22):
〔摘 要〕 介绍了在日常工作中易被电气运行人员忽视的几个细节问题和相应的防范措施。
〔关键词〕 开关 操作 验电
  倒闸操作是电气运行人员的重要工作。为了确保操作过程的安全,在倒闸操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运行规程》和《安规》,特别是一些易被忽视的细节更要注意。
1 禁止使用自制的卡灯作为低压验电器
  1999年电力系 统就已严令禁止使用自制、粗制的卡灯验电。卡灯是由普通灯泡与导线串联而成的,由于其制作方法简单、成本低,且使用方便、直观,早年曾一度被普遍使用。但其不安全性也非常明显:
(1) 其灯泡属于普通灯泡,灯泡的内阻较小,测量过程中卡灯的电流较大,使用中灯泡易爆炸伤人;
(2) 灯头与导线连接不牢,易松脱;
(3) 导线为普通花线,绝缘层相对较薄,无防磨层,使用中易龟裂破损,导致导线裸露,造成使用者触电;
(4) 自制卡灯的灵敏度较低,对较低的电压反映不出来。
  正确的低压验电方法是使用万用表、验电笔等专用工具进行。因为万用表(电压档)、验电笔的内阻大,验电时流过的电流小,反应灵敏,并且它们是专业制作的,安全可靠,使用简便。
2 验电器的金属裸露部分不宜过长
  验电笔、万用表的表笔等验电器的金属裸露部分不宜过长。如果验电器的金属裸露部分过长,使用者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带电的金属部分触及其他带电体或设备外壳,造成短路;如果在使用时工具倾斜,则有可能造成相间短路,带来严重后果。建议高压验电器的金属裸露部分不超过10 mm。
3 合断熔断器时要戴绝缘手套
  《安规》中明确规定了在合断熔断器时要戴绝缘手套,但有些工作人员为贪图方便而忽略了这一重要环节。在徒手断开、合上熔断器时,容易碰触带电部分,造成触电事故。在使用卡座把手断、合保险时,由于保险座的弹簧较紧,操作时用力不均匀也可能造成手向两侧偏移而触及带电部分。如果戴了绝缘手套,就可以避免发生触电事故。
4 防止小车开关的带负荷拉、送电带负荷拉、送电所造成的后果是惨重的,轻则损坏设备,重则危及人身安全。
  送电前应充分做好准备工作,除了要测量马达绝缘和检查、核对开关设备名称(编号)外,对开关的检测工作也不容忽视。小车开关在检修位置时,要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小车开关上下触头的电阻和相间触头电阻。若电阻为零,则证明开关在合闸位置或开关相间有短路现象存在,必须先行打跳开关或进行故障排除,然后才能将开关推入检修位置。
  拉电前的检查工作必不可少,只有当设备停止运行、开关跳开后才能进行拉电操作。拉电前除了要核对开关设备名称(编号)外,还要检查开关的信号指示灯、开关的位置指示、负荷的电流表指示是否为零及电度表是否已停转,拉出小车开关前必须先行对开关进行就地打跳。
5 小车开关的拉、送电要按正确的操作顺序进行
5.1 错误的操作顺序
  很多电气运行人员进行小车开关拉电时的操作顺序为:
(1)核对设备,检查开关已在断开位置;
(2)拉掉开关的合闸保险、操作保险,拉开小车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
(3)将开关拉出至检修位置。送电时的操作顺序为:(1)核对设备;(2)将开关推至工作位置;(3)插上小车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送上开关的合闸保险、操作保险。这主要是因为:(1)小车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的连线一般都不长,要将开关拉至检修位置,就要先拉开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送电时小车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在检修位置也插不上。(2)这种操作方法是师傅传教的 。但这种操作顺序是错误的,是违反“开关的控制和保护电源,必须对其回路有关刀闸全部操作完毕后才拉开,以防误操作时失去保护”的开关操作的技术原则的。
  将小车开关从工作位置拉出(或推入工作位置)的操作,实际上就是拉、合小车开关的刀闸操作。拉掉开关的操作保险,拔掉小车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实际上就是退出开关的操作电源和保护回路。“先拉掉开关的操作保险,拔掉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再将小车开关从工作位置拉出;或者先将开关推至工作位置,再插上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送上操作保险”的操作,实际上就是使小车开关的刀闸在拉、合过程中失去了保护。虽然现在的小车开关的防误功能都较完善,这样操作一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也不能太依赖于开关本身的防误功能,更不能因为开关有防误功能就违反开关操作的技术原则。因为一旦开关的防误功能失效,发生带负荷拉电或带负荷送电时,开关就不会跳开,轻者损坏设备,重者可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后果十分严重。
5.2 正确的操作顺序
  正确的操作顺序为:小车开关拉电时,先拉掉开关的合闸保险,将开关拉至试验位置,再拉掉开关的操作保险、二次回路插头,然后再将开关拉至检修位置;开关送电时,先将开关推至试验位置,插好开关的二次回路插头、送上操作保险后,再将开关推至工作位置。因为小车开关在试验位置时,开关刀闸的动、静触头是在分开状态的,开关从工作位置拉至试验位置或从试验位置推至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开关的操作保险、二次回路插头在工作位置,就能保证小车开关拉、送电操作过程中不会失去保护。而且,开关在试验位置时,开关二次回路插头的连线长度也足够。
6 送电前就地检查设备的步骤不可少
  送电前除要检查送电设备确处于备用状态和测量送电设备绝缘合格外,还必须就地检查设备的实际情况。某厂一名电气人员因麻痹大意,在一次磨煤机检修后送电时,没有做到就地认真检查设备,只测了一下马达绝缘和检查有没有工作票后,就送上了磨煤机电源。结果启动该磨煤机时造成三相短路事故。其原因为检修人员将磨煤机马达接线头处三相短接了。如果送电前能就地对设备进行认真检查,这次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见送电前就地检查设备是必不可少的。
7 合接地刀闸或装接临时接地线时应填写操作票
  有些电气运行人员,特别是一些老师傅认为,单一的合接地刀闸或装接临时接地线的操作,是简单操作,不用填写操作票。更有甚者认为如此简单的操作,一个人就行了,用不着监护。
  殊不知,合接地刀闸或装接临时接地线的操作是电气操作中危险性较大的操作,一旦发生事故,影响大,后 果严重。电力系统中带电合地刀(挂接接地线)事故并不鲜见,并且被列为恶性误操作事故。且合接地刀闸或装设 临时接地线的操作也不是单一操作,它至少包括:(1)核对设备名称、编号;(2)检查是否具备合接地刀闸或装接临时接地线的条件(开关已断开,刀闸已拉开,确已与带电部分隔离);(3)验电、放电;(4)合接地刀闸或装接临时接地线等几个步骤。
  《安规》中只规定下列操作可以不用操作票:事故处理、拉合断路器(开关)的单一操作、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厂(所)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根本没有“单独进行合接地刀闸或装接临时接地线的操作”可以不用操作票的提法。所以单独进行合接地刀闸或装接临时接地线不填用操作票、不严格执行监护制度,是一种严重的违章行为,必须杜绝的。

网友A:
胡说什么? 你是电工吗

网友B:
楼上怎么说话的?电外行你哪是外行啊,你可是内行啊。你搞运行出身的吧?我们厂分工较细,倒闸操作、高压开关分合闸、拆装接地线等都是运行人员完成的。我们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呵呵!
不错,又上了一节安规课。

网友A:
我和他都是搞工控的工程师,我刚毕业他在带我.

网友C:
卡灯???我们那里叫试灯,,意思很明显,就是试验有电没有的。我们单位不给我们电工发电笔,验电都是用试灯上!!!到我03年走都还试用那个,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蜗牛,你在哪里高就.你那哪就这么落后?

网友D:
学到一些东西,谢谢

网友E:
楼主好谦虚啊。还说是外行呢。你可给我们上了一节安规课。使我又学到了不少啊。我在一个小型电站上班。经常要考这些的。我觉得安规不是简简单单的写出来的。而是总结过去的血的教训而写出来的。是对过去的事故总结的结晶。是值得我们认真学的。因为它是保证我们人身安全的重要措施。望楼主多多指教。我的信箱是:yaoxiaoguo@yahoo.com.cn

网友E:
楼主。我的QQ是:5136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