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概述

楼主(2006-03-22):
电气安全概述

一、 电气安全工作的任务
    电气安全工作的任务:
    (1) 研究各种电气事故及其发生的机理、原因、规律、特点和防护措施。
    (2) 研究运用电气方法,即电气监测、电气检查和电气控制等方法来评价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解决生产中用电的安全问题。
    二、 电气安全工作的内容
    (1) 研究并采取各种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
    (2) 研究并推广先进的电气安全技术,提高电气安全水平。
    (3) 制定并贯彻安全技术标准和安全技术规程。
    (4) 建立并执行各种安全管理制度。
    (5) 开展有关电气安全思想和电气安全知识的教育工作。
    (6) 分析事故实例,从中找出事故原因和规律。
    三、 保证用电安全的基础要素
    (1) 电气绝缘。保持配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绝缘良好,是保证人身安全和电气设备正常运行的最基本要素。电气绝缘的性能是否良好,可通过测量其绝缘电阻、耐压强度、泄漏电流和介质损耗等参数来衡量。
    (2) 安全距离。电气安全距离,是指人体、物体等接近带电体而不发生危险的安全可靠距离。如带电体与地面之间、带电体与带电体之间、带电体与人体之间、带电体与其他设施和设备之间,均应保持一定距离。通常,在配电线路和变、配电装置附近工作时,应考虑线路安全距离,变、配电装置安全距离,检修安全距离和操作安全距离等。
    (3) 安全载流量。导体的安全载流量,是指允许持续通过导体内部的电流量。持续通过导体的电流如果超过安全载流量,导体的发热将超过允许值,导致绝缘损坏,甚至引起漏电和发生火灾。因此,根据导体的安全载流量确定导体截面和选择设备是十分重要的。
    (4) 标志。明显、准确、统一的标志是保证用电安全的重要因素。标志一般有颜色标志、标示牌标志和型号标志等。颜色标示表示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标示牌标志一般作为危险场所的标志;型号标志作为设备特殊结构的标志。
    四、 安全技术方面对电气设备基本要求
    电气事故统计资料表明,由于电气设备的结构有缺陷,安装质量不佳,不能满足安全要求而造成的事故所占比例很大。因此,为了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在安全技术方面对电气设备有以下要求:
    (1) 对裸露于地面和人身容易触及的带电设备,应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2) 设备的带电部分与地面及其他带电部分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 易产生过电压的电力系统,应有避雷针、避雷线、避雷器、保护间隙等过程电压保护装置。
    (4) 低压电力系统应有接地、接零保护装置。
    (5) 对各种高压用电设备应采取装设高压熔断器和断路器等不同类型的保护措施;对低压用电设备应采用相应的低电器保护措施进行保护。
    (6) 在电气设备的安装地点应设安全标志。
    (7) 根据某些电气设备的特性和要求,应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
    五、 电气事故的分类及基本原因的分类
    电气事故按发生灾害的形式,可以分为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电气火灾和爆炸事故等;按发生事故时的电路状况,可以分为短路事故、断线事故、接地事故、漏电事故等;按事故的严重性,可以分为特大性事故、重大事故、一般事故等;按伤害的程度,可以分为死亡、重伤、轻伤三种。
    如果按事故的基本原因,电气事故可分为以下几类:
    (1) 触电事故。人身触及带电体(或过分接近高压带电体)时,由于电流流过人体而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触电事故是由于电流能量施于人体而造成的。触电又可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三种。
    (2) 雷电和静电事故。局部范围内暂时失去平衡的正、负电荷,在一定条件下将电荷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或引发的其他事故。雷击常可摧毁建筑物,伤及人、畜,还可能引起火灾;静电放电的最大威胁是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也可能造成对人体的伤害。
    (3) 射频伤害。电磁场的能量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亦即电磁场伤害。在高频电磁场的作用下,人体因吸收辐射能量,各器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从而引起各种疾病。除高频电磁场外,超高压的高强度工频电磁场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4) 电路故障。电能在传递、分配、转换过程中,由于失去控制而造成的事故。线路和设备故障不但威胁人身安全,而且也会严重损坏电气设备。
     以上四种电气事故,以触电事故最为常见。但无论哪种事故,都是由于各种类型的电流、电荷、电磁场的能量不适当释放或转移而造成的。
    六、 用电单位的电气事故分类
    根据我国电气事故调查规程的规定,用电单位的电气事故一般分为以下四类:
    (1) 用电单位影响系统事故。当某一用电单位内部发生事故时,其他用电单位受牵连而突然断电或电力系统受影响而大量减负荷。
    (2) 全厂停电事故。由于用电单位内部事故造成的全厂停电。
    (3) 重大设备损坏事故。多指大工业企业(大用电户)的一次设备损坏,如受电主变压器以及变压器前的断路和避雷器等的损坏。
    (4) 人身触电伤亡事故。由于用电单位的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发生故障(如绝缘损坏)等,造成人身触电,出现重伤或死亡事故。
    七、 用电单位发生电气事故的处理方法
    (1) 用电单位一旦发生人身触电伤亡或电气火灾,以及发生导致电力系统跳闸、高压供电的用户生产中断、一次用电设备损坏等重大电气事故,应及时向当地供电部门报告,并尽可能保护好现场,以便供电部门组织人力及时进行调查处理,迅速恢复供电。
    (2) 事故发生后,用电单位和有关部门应组织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制定出善后处理方案和采取防止再发生类似事故的措施,并按有关规定写出事故报告,报送供电部门和有关单位。
    (3) 对有人员触电死亡的事故和电气火灾事故,还应同时报告当地劳动部门和公安机关,以便共同调查处理。
    八、 对用电中的电气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时的分类统计
    在用电电气事故的调查统计中,对事故原因要分类统计,以便有针对性地制订反事故措施。对工业企业中日常发生的电气事故分类如下:
    (1) 误操作事故 指操作人员违反规程操作或操作失误造成的事故
    (2) 设备维修不善事故 指由于工作人员的过失或管理制度不严造成设备维修不善而引起的事故。
    (3) 设备制造不良或选择不当事故

网友A:
好东西,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B:
电工就是要安全第一呀!一句话——我要安全,我会安全!

网友C:
安全最好呀!!!——电是老虎!!!

网友D(2006-07-08):
安全最好呀!!!——电是老虎!!!电工就是老鼠!!!
多谢搂主《 电气安全概述》好东西~谢谢~

网友E:
是好东西我也收下了,谢谢

网友F(2007-06-21):
安全第一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