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安全继电器?

楼主(2006-03-22):
何为安全继电器?它和普通继电器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网友A:
一般欧系的机台上用的较普遍,还是欧洲佬以人为本啊

网友B:
CE认证,CCC认证,长城认证等等吧!

网友A:
好象一般用双线圈  根据对安全的不同要求来选择不同的型号和接线方式   具体的是怎样工作也没仔细研究过,主要是没有坏品可以拆啊      你可以搜索"德国Pilz安全继电器"  反正我见到的都是这个牌子

楼主:
谢了,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特殊地方……

网友C:
安全继电器,在内部触点焊死的情况下,也可以将电源从负载安全的移去,同时通过内部线路,可达到自监视、冗余、positive-guided relay,反馈等安全功能。
positive-guided relay意味着,在继电器的整个工作过程中,继电器的常闭和常开触点绝对不会同时处于闭合的状态。
www.pilz.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