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与上位机组态问题

楼主(2006-03-22):
我在三菱PLC与上位机组态方面遇到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此系统上位机准备采用力控软件,下位机为三菱FX1N 40MR PLC,共16台,问题如下:
1,在PLC与电脑通讯时,PLC上是不是需要安装FX1N-485-BD卡?
2,在组态软件方面,我想用字来取PLC的输入输出状态,以降低软件点数,但在PLC输入输出地址上未找到响应的映像寄存器地址,记得西门子的输入输出有,请高手指点.
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我初学力控,并且PLC也是刚入门,不知道对否:
1.不装卡,通过串口连接或者直接编程口连接就可以.
2.KnX0或KnY0的方式可以吧.

网友B:
力控可以通过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口和PLC进行通讯,此时,使用计算机的串行口,FX设备使用编程口,注意使用专用编程电缆。
如果添加了扩展卡这可以使用专用协议和计算机通讯。

网友B:
为了让用户有更大的灵活性,力控允许,对于一个地址,可以同时按多种格式读取。

对于位区域(即D区以外的区域)一般使用位读写方式,
对于D区,一般使用位读写方式或16位无符号数方式。

其它的数据格式是为了满足一些用户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

比如如果用户希望把一个字符串保存在PLC的某一块内存中,以做标记或其他作用,就可以使用字符串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