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与力控组态问题

楼主(2006-03-22):
我在三菱PLC与上位机组态方面遇到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此系统上位机准备采用力控软件,下位机为三菱FX1N 40MR PLC,共16台,问题如下:
1,在PLC与电脑通讯时,PLC上是不是需要安装FX1N-485-BD卡?
2,在组态软件方面,我想用字来取PLC的输入输出状态,以降低软件点数,但在PLC输入输出地址上未找到响应的映像寄存器地址,记得西门子的输入输出有,请高手指点.
先行谢过了!!

网友A:
问题1:
三菱fx1n plc 可以通过编程口或串口连接。鉴于共有16台plc,需要安装485BD模块,把plc组网

问题2:在力控组点的时候选择按16位无符号数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兄台,明天PLC到手,先测试测试,有问题再请教,谢谢啦!

网友B(2007-03-29):
对,和三菱的组态还是比较方便。直接通过RS232或RS485就可以了,编程口也可以,不过组网不方便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