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佳控制方案

楼主(2006-03-22):
    现有3台75KW取水水泵,安装于长江边上可移动取水平台(据长江水位),工作方式:大部分时间1主2备,小部分时间2泵同时工作;断续制工作(有人值班)。要求:充分考虑供水的特殊性,任何时候都能保证1台水泵可以投入运行;控制装置体积尽可能小(参考尺寸:1600*650)。备选方案:2台软起动装置(1主1备)控制3台水泵。诚请教高手,询最佳控制方案。

网友A:
1台2路预设置输出二次仪表,1只压力变送器。表采集变送器信号,达到第1个设定点输出,2号备用泵启动,达到第2个设定点,3号备用泵启动。仅此而已。如果再有备用泵,仪表再增加,或增加输出卡。
欢迎垂询!021-64859191-311/313 侍

网友B:
很成熟的产品了吧!
记得几年前好像有个公司叫:北京昆仑海岸公司就做这种恒压供水PID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