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询最佳控制方案

楼主(2006-03-22):
现有3台75KW取水水泵,安装于长江边上可移动取水平台(据长江水位),工作方式:大部分时间1主2备,小部分时间2泵同时工作;断续制工作(有人值班)。要求:充分考虑供水的特殊性,任何时候都能保证1台水泵可以投入运行;控制装置体积尽可能小(参考尺寸:1600*650)。备选方案:2台软起动装置(1主1备)控制3台水泵。诚请教高手,询最佳控制方案。

网友A:
小型PLC+旁路切换接触器组,用ABB/PSS软启动+进口品牌元件(ABB/SCHNIEDER等品牌)+三菱FX2NPLC ,5万RMB内帮你搞定

网友B:
一台软启动器就可以控制啊!!你可以Email:mxy0087@sina.com

网友C:
想要省成本,一台软启动器够了,想要更可靠,两台软启动器可互为备用。做下来应该很便宜。我天天看着长江东流水,与我联系吧,QQ 317380825

网友B:
一台软启动器分别启动三台水泵,启动完毕后退出软启动器

网友D:
针对上述现状,本变频控制系统对其中一台75KW电机进行变频改造,出水阀保持全开状态,采用变频器内置的PID闭环控制方式,通过安装在出口总管上的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电机、水泵构成一个闭环回路。在调节阀全开的情况下,自动调节一台75KW电机转速,从而调节水泵的出水量来恒定总管压力。同时为了保证电机的使用寿命,利用PLC对三台水泵进行循环倒泵,冬春两季一台泵使用时,三台泵定期轮流倒泵,夏秋两季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及另一台备用泵采取自动寻泵方式轮流使用。这样既在系统负荷发生变化时可以自动地稳定总管压力,而且消耗在阀门上的电能也能够有效地节约下来,同时也保证了三台水泵的正常使用寿命。
本变频控制改造示意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