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和SERVO的异同?请教大虾

楼主(2006-03-22):
(无正文)

网友A:
伺服多个位置环,精度高多了.变频器做速度控制还行,做位置控制就差远了.

楼主:
请教碧云天,在具体原理上我怎么看区别不是很大呢?西门子数控系统中就伺服的确提法,他还叫边频器

网友A:
原理差不多的.一般都是交直交的方式(指交流伺服),但是伺服的输出波形好,一般为正弦波.在保护和性能上伺服也好很多.可以把变频器当成简易伺服看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