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问题

楼主(2006-03-22):
4台电机同时驱动一个轴,有时电机会报故障而停机.请问:是不是转距不平衡所致?

网友A:
工作电流相同吗....检故障电机状态..何因...

网友B:
有这种可能!
查看力矩是否一样,是不是有出现过载的!

网友C:
什么电机?怎么控制的?要求怎么样?问题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