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问题

楼主(2006-03-22):
一个100A的空开,带负载是总是跳,空载时正常.不知何故?

网友A:
假冒产品~!

网友B:
别偷懒啊!把情况说清楚点,带多大负载?是启动时调还是运行是跳?检查过机械部分及电机本身没问题吗?

网友C:
别偷懒啊!把情况说清楚点,带多大负载?是启动时调还是运行是跳?检查过

网友D:
是否选错了型号?

网友E:
是的,应该确认负载的,

网友F:
把情况说具体点,比如说带的是什么负荷,负荷有多大,空开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G:
如果电流确实不大就调整一下发热片上的螺栓噻!

网友H:
是呀。要把情况讲清楚。负载情况,空开型号,是一启动就跳还是工作一会儿。

网友I:
如是新的,可能质量有点问题
如是旧的,可能电流整定值没调好

网友J:
说不清,In100A,带1000A当然是总是跳,空载时正常.

网友K:
同意萍频相逢所说的。

网友L:
我晕,如果我问:我的电机怎么动不了?答案将有无限个。

网友M:
带多大负载?是启动时调还是运行是跳?

网友N:
换一个空开不就得了?!

网友O:
这问题问的简直没办法回答!!

网友P:
我想你的空气开关有问题。我就遇到过一个新的漏电开关装上后总是跳。是家用的。我查了线路没有问题。后来才想到是开关自己的事。换了个后。一切正常。我说来只是参考。说得不对请指教啊。谢谢!说明一点是开关没有过载。

网友Q:
你带多大的负载啊?如果大于55千瓦的电机就一定跳的!

网友R:
长点脑子,话虽然难听,问问题应该说清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