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交流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6-03-22):
我有一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其中用了一个FQ—3智能温控模块,它有四个输入端子:1,2接交流220V;3,4之间直流1-5V。结果就实现了正反转。请教它是如何实现正反转?

网友A:
直流1-5V的信号是给FQ-3智能温控模块的么?如果是的话,大概是智能温控模块通过直流信号计算出马达的转向和速度,然后把正反转信号和速度给定信号给马达驱动回路控制马达的转速和正反转的吧?

网友A:
交流伺服电机有两个绕组,一个励磁绕组,一直都通电,另外一组控制绕组,通过调节控制绕组电压大小或者相位,可以调节电机转速。在某个转速的时候要反转的话,直接改变控制绕组电压的相位(取反相)就可以了。
另外,控制绕组上没有电压的时候,伺服电机应该是静止的。如果控制绕组上的电压为零,马达还会转就说明有问题。

这些都是书上的理论,没有实际接触过。

楼主:
谢谢啊,这些,我都明白.我这里是用交流伺服电机控制调节阀来达到水位的控制,现在水位稳定不下来啊!我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B:
是不是pid控制,是否可以通过调节相与的积分时间等参数,是控制曲线更加平稳。或者手动开关筏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