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扩大电阻的功率,是并联好还是串联好?

楼主(2006-03-23):
修了一台机器,需要一个30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要求功率越大越好,现在不知用3个10欧串联还是3个90欧的并联好,电阻都是10瓦的,有经验的高手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串联并联都能扩大功率,一样的。串联每个电阻分压分功率,并联每个电阻分流分功率。

网友B:
数学计算的结果:用3个10欧串联还是3个90欧的并联,最后都是30欧,但在实际电路中的情况还要符合欧姆定律,要考虑电压、电阻、电流,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完全一样的。

网友D:
楼上有理.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