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请问静态称重和动态称重

楼主(2006-03-23):
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请问什么称重场合下用静态称重,什么场合下用动态称重呢?可以用静态称重的场合是系统上的载荷不会变化,还是载荷是线性变化?那么动态称重呢?谢谢!!

网友A:
很模糊的问题.一般静态称重是指载荷相对静止,例如储罐;动态称重是指载荷在称量的过程中会有较长时间的非静止,如带搅拌电机的反应釜等.无论什么情况下,载荷的线形与非线形与称量无关.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交流,欢迎联系.wyjwhwx@yahoo.com.cn
我不是做广告的哦,因为我也是用户.

网友B:
个人理解,不论静态还是动态都需要用称重传感器和二次仪表来显示。静态的如料仓称重只用来显示;动态的如自动包装机就需要称重控制仪来控制阀门或电机,根据重量变化改变投料速度、控制落差使每批料符合重量设定值!

网友C:
同意西出阳关的说法,静态称重是指称重对象相对于计量装置是静止的,既对象稳定后进行计量;
动态计量是指对象运动状态无须改变,在进行过程中称重,如轴重秤是动态称量,汽车衡属于静态计量.

网友D:
楼上说的对。静态称重是指称重对象相对于计量装置是静止的,既对象稳定后进行计量;
动态计量是指对象运动状态无须改变,在进行过程中称重,如轴重秤是动态称量,汽车衡属于静态计量。
补充说一点:
如输煤皮带秤是动态称量要加入速度传感器来计算重量的。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E(2009-04-04):
能不能再详细点.有点模糊

网友F:
汽车衡主是静态的
包装上的自动计量装置就是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