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动电阻选择1

楼主(2006-03-23):
现有一行车提升机,功率为22KW。变频器选的30KW,制动单元选的37KW,制动电阻选的是12欧8KW。感觉制动电阻阻值比书上建议的小很多,但供应商推荐,不知道制动电阻阻值选小了以后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网友A:
制动电阻阻值比说明书上建议的小很多,我认为这不是关键,要看由额定功率计算的额定电流25.8A,这个数和说明书建议的电阻额定电流相比是不是小很多?我感觉可以了。

网友B:
只要不超过制动单元的电流值就行了.电阻功率弄大点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C(2006-05-26):
电阻=720/功率,电阻功率=电机功率的/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