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根本区别

楼主(2006-03-23):
请问各位高手大虾: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具体在什么地方?应用在变频器调速上有哪些区别,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A:
搜搜吧.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 价格的话变频专用的大概是通用的1.5--2倍吧

网友B(2006-05-16):
各位,国内生产变频电机比较好的有哪几家?请赐教。

网友C:
除散热风扇外,可能没几个人说得清楚还有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