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卡的应用

楼主(2006-03-23):
ABB Profibus DP 总线适配器在压滤系统中的应用
  -----ACS550变频器自动远程控制
摘要:本文介绍了Profibus DP 总线适配器在电机远程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该控制系统采用了Larox公司生产的压滤机自动控制系统。上位机PLC系统为SIEMENS S7-300触摸屏
通过标准串行通讯协议,ACS550可以接受来自外部系统的控制信号。使用串行通讯,ACS550可以:
 所以控制信息接收来自现场总线。
 由现场总线和其他控制信号(如DI、AI和控制盘)联合控制。
本装置选用Profibus-DP总线方式,并通过总线适配器模块转换工作。
总线适配器模块安装和通讯参数设置步骤如下:
1) 总线适配器节点地址旋纽分别选5和1,即51地址。
2) 总线适配器适配器终端开关选择OFF档。
3) 总线适配器两颗螺丝紧固,其自动连接模块地线。
4) Profibus-DP总线接头选择OFF档。
5) Profibus-DP总线接头紧固。
6) 变频器选择REM(远程控制方式)
7) 1001和1002选择COMM(外部通讯控制)
8) 第9802参数选择4,即Profibus-DP通讯方式。
9) 确认51和51组参数,保持和使用说明书参数(指通讯协议的格式保持)一致。
10) 第1601/1604/1604/1608/1609组参数选择“通讯”。
11) 第2013/2014/2201组参数选择“通讯”。
12) 确认1501/1517组参数分别选择135和136,即选择“通讯”。
13) 5127选择修改生效,或变频器断电再通电;目的是激活参数设置。
14) 压滤机PLC的CPU选择STOP再RUN,或者断电再通电。
15) 观察总线适配器指示灯,HOST indication(主站点)和On-Line(通讯接通)两者均为绿灯。
16) 通讯成功,设置完毕。

Brief of Parameters Settings
---- Profibus DP Adapter Module
1) REM Cotrol
2) 1001----10
3) 1002----10
4) 1003----3
5) 1102----8
6) 1103----8
7) 1106----8
8) 1401----35
9) 1402----35
10) 1403----35
11) 1501----103
12) 1507----104
13) 1601----7
14) 1604----8
15) 1606----8
16) 1607----1
17) 1608----7
18) 1609----7
19) 2013----7
20) 2014----7
21) 2201----7
22) 3018----1
23) 3019----0
24) 4010----1
25) 4110----1
26) 4210----1
27) 9802----4
28) Node Adrres----51
29) Group 51 & 53 follow Communication Protoc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