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超声波流量计供电问题

楼主(2006-03-23):
请教关于在线式超声波流量计是否能用干电池供电,干电池供电,最长能供几年?
是否有这样的专业厂家。请各位大虾给小弟回复,,,谢谢了。。。。。

网友A:
我处用的超声波流量计是井下用的,用的是充电电池。

网友B:
张栋兄弟:我常用的超声波流量计主要是220V AC供电和24V DC供电,蓄电池充电的我知道有,但是没有用过.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在供求信息里面发布一下,注明参数及要求,我想你会很快知道答案的.

网友C:
无须电源供电(锂电供电)的超声波流量计/超声波水表已经批量投入市场.
基于成熟的超声波测量技术,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降低超声波流量计功耗.一节锂电可使用6-10年(根据测量周期不同,测量周期1-30秒可选),液晶显示,可循环显示流量,瞬时流量,流速等.可分为管段式(超声波水表)及分体式.
另:外接电源超声波流量计大幅降低.6000元起(国内年产销量最大的超声波流量计),保修三年.
如有任何不详欢迎垂询.
大连大禹仪表有限公司
www.51627.cn

网友D(2006-05-11):
不同意 再别的雨季 的看法.

网友E:
张栋,超声波有电池供电.请参考www.asiatalent.com
国外的质量可靠.能用3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