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单相电机的交流接触器选型

楼主(2006-03-23):
很惭愧,以前只作控制,这么多年了还不会交流接触器选型。
有一台单相110V电机,功率1.4KW,电机最大电流13.5A,
平均每隔30秒启动一次,每次启动十秒,应该选多少A的交流
接触器?20A的够吗?

网友A:
20A的接触器足够了

楼主:
电机在启动时不是有很大的电流吗?会不会超过20A?

网友B:
20A的接触器足够了,启动问题做接触器的已经考虑了

网友C:
20A接触器额定是20A

网友D:
20A的有点小了,用32A的比较合适,而且价格相同

网友E:
13.5A,30秒启动一次,我选25A.

网友A:
你用固态继电器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再问问各位,不用接触器用中间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F:
TO S7-800: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你太过份了!
这样做不符合相关行业习惯。

网友G:
20A的有点小,应用25A的,电压是110V啊,另外不能用中间继电器,因为它的功率小,所以叫中间继电器.

网友A:
和电压有什么关系,最大电流就11A多,再说有25A的接触器吗

网友H:
CJ20系列有25A的,CJ20-25

网友B:
最大电流13.5A,选用20A,裕量(20-13.5)/13.5*100%=48%,这样的裕量还小??是不是越大越保险,干嘛不选100A呢,回答问题要有依据,不能随便乱讲误导别人。

网友I:
选用固态继电器,20A足够了

网友J(2007-01-15):
20A的足够了,由于电机是短时工作制的,启动频繁使用普通接触器则需要将电流放大1~2个电流等级。

网友K:
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接触器,因为是频繁动作,如果不是好牌子的话,选25的吧,便于维护!

网友L:
频繁动作,不用能中间继电器,选25的吧,便于维护!

网友M:
20A可以了

网友N:
启动你管干吗?人家接触器厂家早给你想过了,摆脱,20足以,中间继电器的触电没那么大的,不行,有那么大的就成了接触器了,选什么固态的?最讨厌推销的,就一般的接触器好了,不放心往大了选,多不了几个钱(10元左右多),20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