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S-40A伺服放大器

楼主(2006-03-23):
我想用带伺服电机,要求是电机作72度旋转,请问用什么控制方式好,只有一个光电感应开关,我是一个新手,请大家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了具体的位置要求,选用位置控制比较好吧;如果有了限位行程开关,用速度方式也可以,看你的要求,位置应该可以了,那光电感应开关用来做什么呢?
关注中……
不好意思,我只是比新手旧了那么一点点,帮你顶!……

网友B:
如果是新手,位置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A:
斑竹:
如果位置控制,那个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C:
很简单的控制啊。。。用位置控制吧。。算好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感应开关是检测位置的,要用PLC控制需要用哪些指令啊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控制,很简单啊,计算脉冲的数量和频率就好,再给一个起动信号,控制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