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有关PDF

楼主(2006-03-23):
请教各位老师,由于本人英语水平较差,需要将英文资料(图文)扫描后借助金山词霸阅读,但转换成PDF后金山词霸不能即指即译,而网上下载的PDF文件都能翻译,还望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能看就好啦

楼主:
主要是想把资料弄到电脑上后通过翻译软件来查阅不认识的单词,这样轻松些.不用查字典.谢谢!

网友A:
是要翻译整篇文章吗?
如果只是翻译单词可以去一些免费翻译网站,就可以了,好象可以翻译整个句子的,可以搜到这样的在线翻译的网站.

网友B:
PDF既不能修改,也不能用翻译软件翻译,只能阅读。网上下载的的肯定不是PDF格式的。

网友C:
PDF是ADOBE公司的产品,咱们平时用的ADOBE READER只是其中的阅读软件的,完整的软件包括制作PDF文件还有其他的功能的.在这里你的文件能不能被翻译,复制还有其他的操作是文件在制作成PDF文件时设置的权限而定的.所以你的文件有的可以翻译,有的则不可以的就是这个原因的,不同的文件设置的权限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试的,有的可以进行复制,有的就不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