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钢丝长度计量

楼主(2006-03-23):
请教大家:钢丝(2000-3000米),油田下井测试用,有没有好的、精度高的计量长度的方法和相关仪表设备?(目前我单位现用的为钢丝下井前通过带动计量轮的方法计量,但此方法因钢丝摩擦力小常会产生钢丝走的多,计量轮转的少的问题,计量误差较大)

网友A:
‘钢丝摩擦力小’——加大包角、增加缠绕圈数

楼主:
不知有没有激光之类的测速设备,通过测量钢丝移动速度来计算其长度的方法?

网友A:
钢丝什么材质?能不能磁化?

楼主:
谢谢,应该是不锈钢的,油田使用,一般不到半年就要换一盘,如果是要通过磁化做记号,就不必了,还得想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