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解,,康沃

楼主(2006-03-23):
面板可启动,外置电位器,正常,外置正,反信号,(信号正常)不能启动,参数正确.是什么回事.....

网友A:
仔细检查运行控制方式,应该是参数设置有误.一般面板/外部控制只能二选其一.

网友B:
还有这种情况,有些三线控制方式,停止要接常闭,或作使能,如果这根线不与控制电源正短接,无报错但你起动不了。

网友C:
看看开机位置的参数

网友D:
楼上的有理.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除数的问题,把B-0设置为2,(中级参数运行模式就可以了),当然控制方式也要都设为外部端子

网友F(2006-05-08):
b-0=1or2
b-1=8,L-56=19or21
b-3=1or2
b-4=0or1
b-5=380
b-6=50.00
b-7、b-8、b-9视情况
注意L-33、H-0、H-2的设置

网友G(2008-09-20):
引用 网友E:
除数的问题,把B-0设置为2,(中级参数运行模式就可以了),当然控制方式也要都设为外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