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

楼主(2006-03-23):
发现一个问题,15KW的变频器带一个11KW的电机,启动后发现电机没发应(就是不动,不知道是不是无扭矩输出),无法启动(不报警),但变频器是以4—5A输出的!把加速时间变长,就可以了!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检查变频器关于电机的相关参数是否和实际电机的参数设置一致。

楼主:
应该一致的啊 !
按电机实际参数输入的啊!

网友B:
如果变频器主回路直流侧大电解电容容量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C:
碰到过 你用的哪种变频器 正确设置电机参数 最好做下自整定 把转矩提升改小点 再试试

网友B:
如果是矢量型的,就要重新带电机做一下自调谐.

网友D:
有没有在参数里面限制启动时的功率

网友E:
做下自整定,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楼上的对

楼主:
自整定肯定做过的了,遇到问题时,就又做了次自整定

楼主:
这些都做过的,而且发现问题时又做过一遍的!
我主要想知道,他发生的原因!什么引起的,原理性的东西,当然解决方法知道也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