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现场如何进行电缆的铺设?

楼主(2006-03-23):
 基本原则 信号电缆管线和电源电缆管线排线时近最大可能排得远一些,如果不可能使电缆保持适当的距离,则必须使用屏蔽良好的屏蔽电缆和接地良好的电缆管道(用金属制成)。 电缆的安装 在控制柜内的所有电缆都应该尽量安排在距离金属外壳部件近一些的位置。( 例如,控制柜面板,安装板,横梁,金属导轨)。干扰可以在被安排好的很长的自由空间内偶合掉(天线效应)。 • 信号电缆与电源电缆可以交叉,但绝对不要相互并行布局安装 • 信号电缆/数据电缆与功率电缆和电源电缆要分别排线(避免偶合路径),在电柜中的最小距离:20mm,如有必要,采用接地的隔离部件。 • 相同电路(发送线和接收线)的未被屏蔽的电缆应该采用双绞线或将发送线和接收线之间的距离安排得尽量靠近一些。 • 信号电缆和与之相连的等电位联接导体尽量安排为最短距离。 • 信号电缆必须远离那些能产生严重的磁场干扰信号的设备,例如电机,变压器等。 • 只要有可能,所有的信号电缆/ 数据电缆都应该在同一水平高度进入电柜,例如,都在电柜的底部进入。 • 避免使用多余长度的电缆,包括备用部分。 • 信号电缆,尤其是设定值和实际值电缆,安装时不能被中断。务必要确保在中断位置的屏蔽延续。 • 在遇到屏蔽电缆的芯线断开时,必须确保屏蔽联接的延续性。 • 一般,具有大电流/高电压的脉动负载线都应无一例外的分别安装。 • 必须用金属电缆支架托住电缆。 • 各个电缆支架连接处必须导通相连。 • 各个电缆支架必须接地。 • 在应用时,采用闪电雷击保护 (内部和外部闪电雷击保护)和接地措施。 约束条件 • 使用原配电缆:必须使用制造商推荐的原配的预装配电缆。遇有疑问的使用场合,不要超过规定的最大电缆长度。这些信息可以在产品样本和特定的产品资料中找到。这些长度都以原制造商规定的电缆长度作为参考。 电缆的保护 • 保护电缆和插座勉遭机械损坏。例如,利用电缆护管或护套。 • 采取防护措施以避免油污,冷却液,加工切削碎片从插座线渠和外壳渗透进入。 • 适当的连接插座 • 确实可靠的将插头连接到模块上 • 使用特殊的电缆:在实际使用中遇有拖拽电缆的情况时,一定要使用特殊电缆。 • 约束条件:使用原配电缆 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