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适合的抑制电路?

楼主(2006-03-23):
感谢siemens提供! 1 抑制电路作用 在感性负载中要加入抑制电路以限制在关闭电源时电压的升高。可以采用下面的指导来设计合适的抑制电路。设计的有效性取决于实际的应用,所以你必须调整其参数以适应你的应用。要保证所有的器件参数与实际应用相符合。 2 直流晶体管的保护 S7-200 直流晶体管输出包括了适应多种安装的齐纳二极管,对于大电感或频繁开关的感性负载可以使用外部抑制二极管来防止击穿内部二极管。下面所示为直流晶体管输出的典型应用。
3 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源的保护 如下图所示的电阻/ 电容网络能用于低压 (30V) 直流继电器电路,将电阻/ 电容网络与负载跨接。
图中继电器驱动 DC 负载上跨接电阻电容网络保护电路你也可以使用反接二级管来抑制,如上图所示。若换成齐纳二级管,则阀值电压应大于 36 V。 4 继电器和交流输出控制交流电源的保护 当你使用继电器或 AC 输出来开关 115 VAC/230 VAC 负载时,应当在继电器触点或 AC 输出负载上跨接电阻/电容网络,如下图所示。你也可以使用 MOV (金属氧化物可变电阻) 来限制峰值电压,但一定要保证 MOV 的工作电压比正常的线电压至少高出 20%。 下图中AC 负载继电器或 AC 输出跨接电阻电容网络保护电路当开关断开时,电容为漏电流提供了通道,确保漏电流 I= 2x3.14x f x C x Vrms 同应用相符。 例如:一个 NEMA 2 型交流接触器具有 183 VA 线圈冲击功率和 17VA 线圈闭合负载功率,在 115 VAC 电源下,冲击电流 I= 183VA/115V = 1.59 A,这在交流接触器的触点 2A 电流开关能力之内。 电阻 R= 0.5 x 115 = 57.5 W,选标称值为 68Ω 的电阻。 电容 C = (17 VA/10) x 0.005 = 0.0085 μF,选标称值为 0.01μF标准电容。 漏电流 I= 2 x 3.14 x 60 x 0.01 x 10-6 x 115 = 0.43 mA rms。

网友A:
igbt 如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