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03-23):
单相电机有正反转吗 怎样接 谢谢

网友A:
有啊
单相电容运转式电动机,双联开关控制电容的位置即可

网友B:
是不是就把电容接线端掉个头啊?

网友C:
论坛里已经有详细解答,搜索一下吧

网友D:
随便找个电机 把四根线和电容倒倒就知道了
动动手了

网友E:
有,具体的原理可以看一下有关的单相电机的原理

网友F:
我也是刚知道的。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改变其中任一个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G:
单相电机的绕组分为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当单相电机只有工作绕组运行时。则电机不转,要使它要加一个外力,其方向取决于外力方向。
因此给它加个启动绕组,其相位与工作绕组互差90度。因此要加入移相电容,而要改变其方向只需改变电容移相方向即可,也就是改变其位置。

网友H:
呵呵,蔽极式电机 调向就麻烦罗,得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