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直流力矩电机

楼主(2006-03-23):
现有朋友要用直流力矩电机,但是我对此一点都不了解,望各位大虾帮忙。要求如下:
电机尺寸要求比较严格,外径为φ60,宽度为15,堵转转矩为0.5nm。其它的要求他也没跟我提,最好是内转子外定子,急急急!!!!

网友A(2006-05-14):
这个参数好熟悉哦!我们有,qq: 15104456

网友B:
使用普通直流电机,驱动器设为电流控制模式,就是直流电机的力矩控制方式,那里要用直流力矩电机.

网友C(2009-05-09):
请教力矩电机与伺服电机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