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数显表和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23):
最近在做一个液位控制的活,传感器用的是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上面是数显表,由数显表提供24V
电源给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传感器根据液位的情况输出4--20MA电流信号(二线制)给数显表显示此时液位的情况。其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几台设备在接上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后,再测量传感器两段的电压时变为0.7V左右,此时数显表报错.而运行正常的接上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后再测量传感器两段的电压时变为20V左右.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一下是数显表的问题呢,还是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问题呢?
先谢谢啦!

网友A:
我认为是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问题。
我采用西门子的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与宇电AI表配合很正常。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你好:我也以为是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问题,可是我这批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是丹纳赫公司的,而且是在美国组装的。不应该有这种问题吧!
还望大家帮帮忙的哦!

网友B:
+/- 接反了吧?

网友C:
致:天天学,
你是要去天天学习了,不动乱说!
看看“周工”的说法!
基本的东西......
光知道卖产品,不懂技术,吓搞!

楼主:
谢谢周工啦!这个到是没有考虑到的,改天到现场实际看看,换过来试试看怎么样呢.

网友D:
还有,检查二次表的24V电源是不是正常.

楼主:
你好:用表测的是24V伏的,不过有可能是虚电压的,带载后就不行啦!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吧!

网友D:
有这种可能.
造成这种原因一是电源本身坏.
二是电源线有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