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伦茨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3-23):
伦茨8222变频器上电跳PR1故障,是主控板不良,请教处理办法,维修主控板要多少价钱。

网友A:
是多大功率的,一般是上面的陶瓷芯片坏,13056660695

网友B:
主板上V309坏,建议更换.13801931511

网友C:
我有一块主板.13854147701

网友D:
 广州意控说的有道理!顶!顶!顶!

网友B:
有可能初始化后还会出现PR1故障,不过你可以各种方法都试一试.

网友E:
lenze标准控制板
QQ:114143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