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06-03-23):
    有一台雕铣机,它的数控系统的设定是输出8V的模拟电压对应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1500RPM),而伺服放大器的设定是6V的模拟电压对应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1500RPM)。操作员说机床居然没问题很正常,其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都很准。请各路高手帮忙分析原因?难道真没问题吗?

网友A:
只要不是开环控制,就没有大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等效数控系统中位置闭环的实际增益与设定值不符,即实际增益比设定值大。对于单台调试问题不大。

网友C:
没看懂意思!

网友D:
对于闭环,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在速度上可能要比你的设定值要快一点。

网友A:
"但是在速度上可能要比你的设定值要快一点"
为什么?

网友E:
照你说的,用模拟量是进行速度控制,不涉及到定位哟!

网友F:
对,对于闭环的确没影响,不过是内部得到的中间数值不正确,不影响控制

网友G:
 尼古拉斯.凯奇是对的,既位置闭环的实际增益大于设定值,但这并不影响速度,只是提高了控制系统的刚性或跟随特性,既跟随误差变小.

网友H(2008-09-26):
你要看看系统参数,实际可不仅仅是一个增益,比如FANUC系统可能还有前馈增益、环路增益偏置等参数同时作用,这会导致伺服电机转速输出与给定模拟电压信号不严格成线性关系。的确正常,也许那台机床摩机调试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