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的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楼主(2006-03-23):
关于ABB AC800F的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以前用的是DigiTool 6.1 版本,近期我安装了CBF6.2+SP1.但是在恢复以前的工程时确提示工程版本太旧,不能恢复,并且要求删除工程.这是什么原因.难道ABB不能升级吗?不可能呀!!!请教各位高手!!!!!谢谢谢谢!!!!

网友A:
不是不行,你要把以前的程序导出成CSV文件后,再在6.2版本中导入CSV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对头,直接是无法打开的

网友C:
是的,导入后必须重新下载全部站。

网友D(2006-06-02):
你要把以前的程序导出成CSV文件后,再在6.2版本中导入CSV文件,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E(2007-04-15):
是的,以上几位仁兄说的都很对,把以前的程序导出成CSV文件后,再在6.2版本中导入CSV文件,就可以了,导入后还必须重新下载全部站。

网友F:
是的,大家说的都对,需要把6.1再安装一遍,打开导出成CSV文件后,再用CBF6.2+SP1导入。

网友G(2007-06-14):
遇到过这个问题,但问别人解决了,早知这个有就上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