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问题

楼主(2006-03-23):
额定电流6A的单相电度表负载2.2KW的电磁炉有没问题?会烧毁吗?

网友A:
没有问题的。不过会少计量。电度表可以达到2倍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梁国生在 2006-3-23 13:02:00 发表的内容:
  没有问题的。不过会少计量。电度表可以达到2倍
--------------------------------------------------------------------------------------------
不会吧?那我家20A的我用上40A,不是赚大了?

网友C:
请教中,各位老大,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E-MAIL:guafa58@126.com

网友D:
 额定电流6A*4=24A,没问题.

网友E:
为什么要乘4

网友F:
有相关的标准查。

网友G:
还真成了问题!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不可以

网友H:
没有问题的,电度表一般为四倍表,即6A(24A),最大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