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电缆

楼主(2006-03-23):
   请问三凌FX的编程电缆全部通用吗?
不通用,请问PLC型号和编程电缆都是怎样的?
谁能列一下吗?谢谢!

网友A:
SC-09三菱全系列通用。

楼主:
  在问一下,那普通的USB转串口后,在用SC-09编程,好用吗?
谢谢!

网友B:
SC-09  Q系列不能用,用QC30R2.

网友C:
好用,我一直在用

楼主:
  FX的PLC编程口都是422吗?编程口的形状一样吗?

网友D:
不是所有的型号都可以用这一条电缆的;
Http://www.zjzcmy.com上有PLC编程电缆的图片及对应的适用型号;

楼主:
  FX2的好象有的扁头15针,而又有的是圆口8针啊
这样该是怎么弄线啊!
 哪位大哥能列一下的编程口对应的型号啊!!

网友E:
www.ytplc.com上有各种特价PLC编程电缆和各种电缆的适用型号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风无影在 2006-3-23 17:00:00 发表的内容:
  SC-09三菱全系列通用。
--------------------------------------------------------------------------------------------
sc-09只能用在三菱FX系列上的
Q&A是不能用的

网友F:
下面引用由hjl1234在 2006-3-23 21:00:00 发表的内容:
    在问一下,那普通的USB转串口后,在用SC-09编程,好用吗?
谢谢!
--------------------------------------------------------------------------------------------
通讯容易出现一些莫名错误,三菱在开发sc-09的时候还没有USB接口,

网友G(2007-01-11):
fx1s以后通用SC09,Q通用Q30R。这两种电缆我都生产。www.plc.123ye.com,email: zyj6333@sina.com。

网友H:
下面引用由龙逆天在 2006-3-29 15:42: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hjl1234在 2006-3-23 21:00:00 发表的内容:
    在问一下,那普通的USB转串口后,在用SC-09编程,好用吗?
--------------------------------------------------------------------------------------------
通讯容易出现一些莫名错误,三菱在开发sc-09的时候还没有USB接口
--------------------------------------------------------------------------------------------
好用的,我就一直是普通的USB转串口后,在用SC-09编程(手提没有窜口),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I:
我买了一条USB转COM口的电缆,与PLC通信没有问题,但是与人机通信不了,正愁着呢!

网友G:
不是普通的USU转COM口就能用的。我前年有一次找了好几个USB都不能和S7-200通讯。后来就找到了,于是就自己生产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