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angyafeng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6-03-23):
台达的触摸屏(5.7寸蓝底)是否支持小数显示?
PLC内计算后转换成BCD格式,数值显示控制设置成2位整数,2位小数,但是当计算结果小于10的时候,例如"3.15",只能显示“0.03”,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台达PLC中内部数据寄存器装置D只能存放整型数据,人机中数值显示控制设置成2位整数,2位小数,则在PLC的D中对应的值是4位的整数,比如显示的值是12.34,则PLC中值是K1234(10进制)。
其D中存放的结果小于10,但只能是整数,一个D(16位)是不能存放小数的。所以,3.15的值,只有整数部分“3”有效,对应在人机中显示就应该是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