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电压切换

楼主(2006-03-23):
  对于500kV电力系统,通常采用3/2接线方式,对于任一个短路器,其合闸操作必须要检同期,同期电源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切换是简单方便而可靠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道,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B:
一般有同期检测装置,但500KV是超高压,不知是如何检测的,应是先用电压互感器降压,再用同期装置检测吧。

网友C:
一般你的系统内有几个同期点就设几个同期开关,在进行同期操作时只能投入一个同期开关(需要同期的点)其他开关均处于断开状态,另外还有非同期闭锁继电器其接点串在同期合闸回路里面,当满足同期条件的情况下接点闭合才具备合闸条件。一般同期回路大多是这样设计,同期检测都是从电压互感器引的引到同期电压小母线,有待并系统电压,需同期系统电压,如果相位不一样还得用转角变压器转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