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通讯应用范例之二(RS指令)

楼主(2006-03-23):
对于不是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台达PLC提供RS指令实现通讯控制,但前提是被控设备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且要有RS485通讯口。下面是对采用USS通讯协议的SIEMENS MM420变频器的通讯控制范例。

网友A:
好,楼主辛苦了,顶一下

希望还有好的程序示例

网友B:
谢谢楼主,辛苦了,写的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C: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C:
我有点问题想请教:
假设:发送控制字为0000H 频率0000H
变频器是否有回应.如果有回应是否就是变频器当前的状态字和频率值

楼主:
没有回应。因为要通过PLC进行通讯控制,必须将控制字的BIT10设置为ON,所以,发送的控制字不能是0000H.测试的实际结果也是这样的。

网友D:
楼主你好:有没有试过跟科比F5系列的变频通讯?有空试试啊!

楼主:
科比F5系列的变频器我这里没有,不过原理跟这一样。

网友C:
那要读变频器的当前频率该怎么读

楼主:
一般不需专门只去读频率。就是说你需要改变变频器频率时,就发送一个写频率的报文,只要变频器有回应,回应的报文中就有当前频率值。本例中频率值放在PLC寄存器D122高字节和D123低字节中,请参考程序说明部分。当然仅去做一直读取当前频率的动作,需要用到参数区(PKW区),去读写放当前频率的参数地址即可,PKW区的格式请参考USS协议。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TO yangyafeng :我用这个程序带西门子的变频器控制启动停止好用,可是如果我想改变西门子变频器的斜坡上升时间(参数号为P1120)应该怎么编写程序呢?是将1120化为16进制460写入在将要写入的时间25写入吗?我写了一下程序如下,这么写对吗?可是变频器根本没反应启停也不好使了。

楼主:
要对参数号P1120访问要用到PKW区。 例如:将参数P1082的数值修改为40Hz(4220 0000) 发送报文和回应报文,用RS指令发出去即可。 PLC→变频器: STX LGE ADR PKE IND VAL BCC 02 0A 00 343A 0000 42200000 64 变频器→PLC: STX LGE ADR PKE IND VAL BCC 02 0A 00 243A 0000 42200000 74

网友E:
to yangyafeng: PLC→变频器:
  STX LGE ADR PKE IND VAL BCC
  02 0A 00 343A 0000 42200000 64
343A中43A是1082的16进制表示那么最前面的3是表示修改参数的意思吧?那2,1等任务标志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如果我想改变其他参数值,如P1120里的数值我输入
    02 0A 00 3460 0000 42200000 1E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但是如果我改两个以上参数如同时改P1082 P1120里的数如何解决通讯冲突?如下输入对吗?还是分别以02开始写两次?如果不对那么应该怎么输入呢?请帮忙!
    02 11 00 343A 0000 42200000 3460 0000 42200000 49

楼主:
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报文有3种格式:1。仅使用PZD区 2。仅使用PKW区(P2012=0,PZD长度设为0)。 3。PZD区和PKW区都使用(P2012=2,PZD长度设为2)报文结构决定了不能同时修改两个参数,所以只能在PLC程序中设法使用轮询的方式去发送2笔PKW区的数据。 Q: 02 0A 00 3460 0000 42200000 1E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A: BCC检验码错误,应是02 0A 00 3460 0000 42200000 3E   ,用RS指令将该数据发出去即可,注意要将P2012设为0,即仅用PKW区。 Q:那2,1等任务标志是什么意思呢? A: 1是读参数,2是写1个字的参数,3是写多个字的参数(不是说一次写多个参数,而是指这个参数本身是由2个WORD表示的)。

网友F:
感谢楼主,太棒了.
我看了两段你的程序,用加1轮转,
想问单PLC控多变频器的思路?(例:台达RS驱动三台420,
          写一次频率,读一次电流)

网友G: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

网友E:
to yangyafen:我还想问一下,1.尾码(将前面所有字节异或的结果)是人为计算出在输入的,还是用指令计算出的?台达编程软件里有没有求字节异或的指令呢?2.如果我想将要给西门子变频器的频率先放入一寄存器里然后再将该寄存器里的数值传给变频器,那么发送报文怎么写呢?麻烦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zlc-zlc在 2006-4-7 16:36:00 发表的内容:
  感谢楼主,太棒了.
我看了两段你的程序,用加1轮转,
想问单PLC控多变频器的思路?(例:台达RS驱动三…
--------------------------------------------------------------------------------------------
这种情况为多笔通讯同时存在的情况,RS485是半双工,总线上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点处于发送数据状态。
你说的情况需要用到6个RS指令来实现通讯读写,但务必需注意6个RS指令不能同时执行,需要用通讯标志(台达PLC定义了包括完成,逾时,错误)作为每次RS指令执行的条件。其思路请参考之前的一篇文章: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19654

楼主:
下面引用由yi yi在 2006-4-8 15:53:00 发表的内容:
  to yangyafen:我还想问一下,1.尾码(将前面所有字节异或的结果)是人为计算出在输入的,还是用指令计算出…
--------------------------------------------------------------------------------------------
我是人为计算的(Windows附件里面的计算器有这个计算功能)。
既然没有字节异或,那就用字异或吧,指令是(API28 WXOR),把需要异或的部分放在低字节即可,高字节填0。不过在改频率时这种情况下,报文前面部分 02 06 00 047F内容是固定的,其BCC码算出结果固定为7F,所以,只需将7F与后面的频率(一个WORD)的按字节异或即可,不需从报文开头就用指令WXOR来计算。

网友E:
谢谢yangyafeng:不过我还想问问因为我更换产品时就要更改频率,所以我想先将输入频率数值先放一寄存器如D200里然后再将D200里频率写给变频器,只要D200里的频率变了,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就跟着变,那么台达PLC带西门子的变频器可以实现吗?发送报文里写入频率处可以用D200替换吗?下面这么写对吗?
麻烦你了!

楼主:
我看没什么问题。

网友E:
我试了可是不好使,变频器不动,好象根本没通讯上,你给的例子中频率值是占用D102上和D103下,可是如果用D200直接写入频率,无法将D200上写入D102上,D200下写入D103下,我想可能就是D200写入的地方不对使字节数也不对应6个字节了,BCC尾码的计算也出错了,所以不通讯。可是如何做能达到变频器的频率随D200里的数工作呢?

网友E:
TO yangyafeng:你给的例子中是以固定频率40HZ运行的,如果我想把频率先写入P1082里,每次开机是以变频器P1082里的频率运行,那么发送报文应该如何写?

楼主:
范例是这样,但这样改一下即可,对P1082 .用指令RS D100 K12 D120 K12  将下面数据发送出去即可:
发送报文:02 0A 00 3460 0000 42200000 3E
注意要将P2012设为0,即仅用PKW区

网友H:
请教;台达SX系列PLC能实现此功能吗?
设定一个时间段,如一年,等时间到系统自动停止工作,重新上电也不恢复;还有,能否实现在一天中对锅炉炉温实行时间段控制,既时间段不同,温度也不同,可以吗???
请指教~~~~~
要可以的话,能否给发份相关程序,谢谢~~~
suntao1682003@163.com

楼主:
SA机种支持.先将万年历读出来,再用比较指令.

网友E:
TO yangyafeng:很不好意思,还得问你,我在停机时修改的P1082的值,数值也传进去了,那么开机时就不能设定以40HZ运行了,我想那么开机时是不是就应该只给变频器一个启动命令,只要一启动变频器就会以P1082里的数运行呢?那么只给变频器启动不给变频器频率的开机报文是不是应该如下写呢?不对的话应该如何写呢?
02 04 00 04 7F 7D(尾码)
MOV H402 D100
MOV H400 D101
MOV H7F7D D102
LD M0 RS D100 K6 D120 K6

楼主:
不对,报文格式是固定的。控制字(047F)后面定义为频率,若不写频率,变频器将不能识别此报文,要只启动没频率的话,在频率位置处填入0000即可。

网友E(2006-04-22):
TO yangyafeng: 又得给你添麻烦了,我试了,如果开机047F后写入0HZ停机时是显示我修改的40HZ,不过开机时就以0HZ运行而不是40HZ运行,是不是变频器里的哪个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I:
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时间和电压,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网友J:
我用台达的EX的PLC控制台达B系列的变频器,用MODRD和MODWR指令来和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还有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但是有时候控制变频器起动了,往往却起动不了,要重新起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J:
我看不懂那个地方,在接收的M1123后面为什么要有那个计数器来计10次的数呢,有什么说法,不要娴我问的太简单,我真的是不太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E:
TO变频器:是不是通讯发生突冲了呀,我以前也发生过这种现象就是通讯的问题。采用通讯轮讯的方式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在接收的M1123后面为什么要有那个计数器来计10次的数呢,我觉得是控制通讯一条一条传命令防止通讯突冲的。不过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再问问。

楼主:
台达PLC通讯协议采用的MODBUS,MODBUS协议是半双工方式通讯,一收一发才是一个完整的通讯过程,在同一时刻总线上只允许有一个方向有数据传输,如果同时存在两个方向有数据传输(两个MODBUS指令同时执行),总线上会产生数据碰撞,导致可能通讯失败。所以,要等到一个通讯过程执行完毕后(M1123/M1127=ON),才去执行下一个通讯,才能避免通讯冲突的发生。如果是两个以上通讯指令执行,则可能因为上一次通讯正处于接收过程,而新的一次通讯开始发送数据,发送和接收方向同时有数据传送,将产生冲突。往往我们是采用步进方式或对通讯完成标志计数的方式来控制多个MODBUS通讯指令的执行。

网友J:
能不能举个例子,写段程序做个参考呢,我原来也考虑过是通讯有了冲突了,才导致有时候不能够成功,但是我试了好几次用通讯的标志点来做,但那几个点我试了却没有成功,所以就出现了上面的我的问题,所以想请你能不能写段程序,用标志点来协调几个通讯的正常进行

楼主:
To 变频器:
范例参考论坛中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19654    当有多个MODBUS指令时,可参考该方式防止通讯冲突发生.

网友K:
我现在正在使用这个RS指令,但是书上说,发送与接收之间要有一个停止时间,这个时间是如何控制的?
另外,对变频器而言,有规定读与写的,那么,无论PLC对其进行读或写,他都会有一个回应吗?例如,我将频率改变为50,这个时候,变频器是马上告诉你己改好了,还是只告诉你正在改?然后需要我再发一个读的指令过去才回复我正确的数值?谢谢大家.

网友L:
    我是个初学者,正在做用RS读一台设备的运行参数,已经通讯上,可是PLC接收的数据与专用监测软件显示的不一致,我对PLC寄存器的高低位的换算不太懂,请问如何将数据正确读出?谢谢各位!!

网友F:
各位前辈:

   传感器传来一个信号到达PLC,如水压0.45Mpa,PLC要作出反映这个程序是怎么编的,里面是2进制还是其他的

网友M:
各位学长:
    我想用台达的PLC与ABB510的变频器,进行通讯,不知有谁做过,主要是读取变频器的频率,与压力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值。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J:
to:yangyafeng:
    谢谢你,我还有不断尝试,以后还会有问题麻烦你,我感觉通讯是个比较抽象的东西 ,不好理解

网友N(2006-11-27):
请问楼住rs指令不象modrw指令一样需要设置联机欲读写的缓存器地址么?

楼主:
RS指令也有地址的,其地址就在发送的数据中设置。

网友O:
亚峰重出江湖了?好久不见你的影子了,现在在哪里呀?

网友P:
亚峰快把你的联系地址告诉我们.台达的小弟们很牵挂你!!!

网友Q: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torpedo1111@163.com

网友R:
  太棒了!顶!!
对485协议更清楚了!

网友S(2007-01-15):
 谢谢楼主,辛苦了,写的很好!
 谢谢!谢谢!

网友T:
很长见识谢谢

网友U:
我计算过了,H4000对应50HZ,那么40HZ应该是
3330H,不是3333H,请LZ看看,是不是有错呢

网友V(2007-04-23):
有没有西门子MM440的啊

网友W(2007-08-22):
请问下,如何知道这些代码的意思呢?如00H 33H 7FH 等等!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吗?

网友X:
 wbwa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2 15:05:00
    我计算过了,H4000对应50HZ,那么40HZ应该是
3330H,不是3333H,请LZ看看,
**********************
请问,这个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如果要设定为20HZ的话应该是多少?

网友E:
40HZ应该是3333H没错的,计算公式是设定频率值*16384(50HZ用16进制H4000的10进制形式)再除以50,比如40*16384/50=13107.2转化为16进制就是3333H.如果是20HZ,那就是20*16384/50=6553转化为16进制是1999H.

网友:
这只是个公式,能告诉我怎样得出来的吗?

网友Y:
还有,我这个变频器只有H3333的状态下能运行,其他的都没一点反应,麻烦指点下。

网友E:
呵呵公式就是公式呀,照着公式代入数值就能得出结果呀,数学公式不就是如此吗.因为50HZ对应的值已经确定是H4000(十进制就是16384)那么求其它频率值的16进制表示值就按那个公式算就可以了呀.
你说的就H3333可以运行,其它的不行,你就是按上面的这个程序做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更改频率值时,同时还要重新计算BCC校验值,否则BCC校验不对变频器当然不会动作.

网友:
呵呵,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E:
哪里哪里,刚开始学习都一样的,当然你还可以自己编一段程序进行自动计算BCC校验值,这样的话当你更改频率时就不需要人为去重新计算BCC后再改程序而是程序自动根据更改后的频率值自动计算出新的BCC值.

网友:
好注意,不过应该怎样写程序,还要麻烦你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D102高八位和D103低八位相加组成频率设定值,然后再将其与16384相乘结果除以50,最后转化为十六进制,
感觉有点困难,不知道怎么编程,
如果用汇编语言就简单了些,也可以用C语言吧?

请教了。

网友E:
一般设定频率由文本或是触摸屏输入,这样的话在程序中就是以一个寄存器来保存的,所以你可以利用异或和与等指令实现将一寄存器内低8位和高8位分离出来,进行与通讯格式中其它的地址,功能码等进行异或求出BCC值就可以了。具体用C语言或是汇编语言怎么做我倒没做过,你自己试试吧,试出来了可以与大家分享。

网友:
to: yi yi
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以前?

网友:
一,频率设置。如果是触摸屏输入的话,怎样将他的高八位,低八位送出去?也就是送入D102,D103。
二,BCC校验。是否一定要先转化为浮点数再进行异或,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我需要六步才完成。

网友E:
我就是用台达PLC的编程软件WPL做的程序,没有用高级语言做过。

1.你程序中采用的是8位模式还是16位模式呀?假设屏上地址为D100,可以用WAND D100 HFF00 D102,WAND D100 H00FF D103,然后ROR D102 K8来实现分离出高8位和低8位。
2.BCC校验只要把通讯格式中的所有字节异或得到的就是BCC校验值了。为什么要转化为浮点数呀?
呵呵我也没什么简单的办法,如果你有的话希望共享了。

网友:
TO:yi yi,
我想按照你的方法做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我在看西门子的MM420能否与电脑串口通讯,不知道你做过没?

网友O:
MM420可以与电脑通讯,但需要增加一个适配器,因为电脑没有485通讯口!

网友E:
to 优容:我没有做过PC与变频器的通讯,如果你只是测试的话用串口通讯软件还有lesing说的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Z:
TO;楼主
 相您请教个让各位见笑问题  因为俺是个菜鸟
1、像01 03 2101 0006 D4 CR LF的报文是通过D100-D108寄存器发送个变频器的吗
2、MOV H602 D100 、MOV H400 D101 、MOV H337F D102 、MOV H7F33 D103  以上的H602、H400、H337H 、H7F33 各代表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各位见笑啦  初学者  对RS串行数据通讯比较模糊  还请赐教对RS串行数据通讯有什么比较容易熟悉方法
  谢谢!

网友Z:
终于 看明白啦

网友AA:
抽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AA(2007-11-07):
以后可以借鉴一下经验,
刚用过MM420,不过是用S7-200带的

网友AB:
不错,学习了,我以前用台达和欧陆做485通讯,还不错,台达的PLC总的说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还有指令向导,不错,楼主也辛苦了,向你学习了。

网友O(2009-03-25):
台达PLC通讯RS指令控制第三方变频器设备范例请参考!

网友AC(2009-11-26):
收益匪浅,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AD(2011-03-23):
引用 网友AE:
谢谢!谢谢!

网友AF: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想用S7-200与台达的EH2PLC用modbus通讯,西门子200当主站,EH2当从站,不知道在EH2中怎样编程?还望楼主赐教!谢谢

网友AG:
如何实现台达PLC通过RS232口和OMRON-以C200HX 通讯读写其DM区数据?谢谢!!!

(或OMRON-以C200HX 通过RS232口 读写台达PLC数据区 )

急!!!奖金300。

网友AH(2011-04-24):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触摸屏与台达PLC通讯程序是不是用程序向导就可以了。

网友AI:
通讯前都需要怎么设置我为什么通讯不上

网友AI:
通讯前都需要设置什么,我用的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但没通讯上,

网友AJ(2011-07-26):
楼主辛苦了,绝对要顶你!

网友AK(2011-09-18):
D102高八位和D103低八位相加组成频率设定值,程序怎么做的啊

网友AL:
支持一下,菜鸟学习

网友AM(2011-12-24):
西门子变频使用说明就是别扭,好好的一句话,非得转着说,什么PKW、PZD的,看了半天也不明白。

还是楼主说的白,不就是控制字与状态字吗,一目了然。

谢谢楼主!

网友AN(2012-07-15):
各位的谈论简直太精彩了

网友AO:
楼上程序缺RTU运行

网友AP(2014-05-29):
我想下载学习下,可以吗?

网友AQ:
下来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R(2015-09-19):
很好!!能多发一点这样的范例更好!

网友AS(2015-11-2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T(2016-05-08):
引用 楼主:


网友AU(2016-10-12):
程序在哪里啊,咋没看到啊

网友AV(2017-05-04):
我好象没看到校验啊!是不是不用校验啊

网友AW(2017-06-22):
学习中,谢谢,最好没有积分就更好了

网友AX:
好东西啊,积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Y(2017-07-25):
受益非浅.谢谢,楼主好人

网友AZ:
写的太好了,感觉很有用,谢谢啦

网友BA:
辛苦了,楼上的。赞一个

网友BB(2017-09-25):
这个不错啊 正好最近在用

网友BC(2018-05-28):
引用 网友AO:
楼上程序缺RTU运行

用的自由口 不是标准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