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入接口程序置位

楼主(2006-03-23):
求助!!
本公司使用的OMRON C200HG的PLC遇到问题,需要使用程序设置I/O输入输出点置1或置0,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使I/O输入输出点置1或置0?可有相关程序提供?
谢谢!!

网友A:
没有看懂

楼主:
比方说: CPM1 PLC要求用指令让0001置0,或置1

网友B:
~{OH~}將PLC~{VCl6~}MONITOR.
~{VC~}1:CQM1-PRO01-E;~{V1=S~}輸~{Hk~}0001--~{04~}MONITTOR-SET ~{;r!!~}SHIFT + SET
~{VC~}0:~{M,VC~}1~{5+JG~}SET~{8D~}為RSET

楼主:
不对哎!我是要用程序自动置0,或置1,而不是用编程器强制置0,或置1,比如用MOVB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