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帮我对摄象机及镜头选型

楼主(2006-03-23):
我部想在距摄像目标200mm-300mm的地方安装工业ccd摄像机,能够清楚的看到6mm×6mm范围内线与线之间间距0.01mm左右的目标图象,能清楚的数出线的总共条数.请帮我选择ccd工业摄像机和镜头并报价.谢谢!
                   陈潇煜e_mail: chenxiaoyu197910@163.com

网友A:
可以和我们公司联系:
上海松下电工代理:TEL:021-64951640;FAX:021-64956550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B(2008-03-27):
根据给定的条件不好选。主要卡在镜头上。
看到6mm×6mm范围,这样的视野差不多是放大倍率1X左右的镜头。
这样的镜头又难以做到200mm-300mm的工作距离。
还是建议修改一下方案。

相机的话推荐大恒的工业摄像机。
usb接口的选择DH-HV1303UM/C
1394接口的选择DH-HV1300F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