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变频改造

楼主(2006-03-23):
    厂里要改5t的行车的变频,大伙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案共享一下啊,谢谢了,计划是主从和提升全部都改为变频的。我们是电厂的卸燃料的行车要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帮忙,提点宝贵建议。最好如果有改过的能把当时的方案发了看一下,谢谢了cjhnn@sohu.com

网友A:
有经验多介绍 呀

网友B: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010-62632247;13261334384

网友D:
有很多改造工程啦!请与我联系0755-82898146凌生

网友E:
我们也想改造
主要是DEMAG行车

网友F:
看你要控制的程度,最简单的你把变频器串入电机回路;然后在操作台上增设模拟量摇杆就行了!哈哈。
还觉得不清楚找我:QQ498835090

网友G:
请见鄙人草作,(变频技术在桥式起重设备上的运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再作详细交流,我做过很多热电厂的行车变频改造,有5T的,也有10T的,先看看吧,再联系.

网友H:
可能你们已经改造,我们也是搞起重机的,你们电厂一般要求精度很高,卸燃料的行车不需要太高,开环控制就可以,不是吊装汽轮转子和发电机转子,选择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可以如:安川G7.西门子MM440.ABB800等!如果需要我有图纸。 8888caxa@163.com

网友I:
没这么复杂吧:我的供货商免费提供技术只要用他们的产品;

网友H:
不复杂!你不用我的产品我也可以给你们提供技术资料!可能你们已经改造过了,就没用了吧!只是方案共享一下

网友J:
起重电机用变频,动作延迟不准确.

网友J:
我们用的西门子M440,对频繁动作和要求位置准确的场合没法使用.

网友G:
  回信息呀

网友K:
五吨桥式行车变频遥控改造方案
一、系统概述
该五吨桥式起重机是通过鼓形凸轮控制器调节串接在绕线式电机转子中的电阻,改变电机固有特性曲线,进而达到调速目的,以满足起吊速度和保证安装定位的要求。它存在着速度变化大、中间速不稳定,使得起重机运行效率低、功耗大、性能不稳定,另外电机滑环、碳刷磨损大,维修费用高。操作、维修人员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难以满足生产工艺要求。通过变频和遥控改造后能实现:
1、软启动、软停止的功能降低了机械传动冲击,明显改善钢结构性能。
  2、地面操作、调速范围宽,可实现有精确定位要求的作业控制。
  3、零速时满转矩输出,即使制动器松动或失灵时也不出现重物下滑,确保系统安全可靠。
  4、具有快速的动态响应,不会出现溜钩并真正实现“零速交叉”功能。
  5、高集成度组件及高可靠性低压电器,有效降低了系统故障机率。
  6、无级调速,高传动效率98%,几乎为1的Cosφ值。
  7、具有系统故障自检及报警功能,大幅度减少维修时间和费用。
  8、遥控距离100米,操作安全性高,劳动强度低。
  9、43亿种永不重复的安全码,真正一对一控制。
  10、配合汉明码加强型看门狗电路,具有电源突断对策,防止错误操作对策。
  11、手持操作台轻巧的颈挂式设计仅重870克。
二、系统调速方案
桥式起重机有主钩、大车、小车三部分。原使用YZR系列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驱动(主钩13 KW,大车5.5 KW×2,小车1.5 KW),转子串电阻调速,因而各有独立的调速系统。改造后的驱动系统仍采用原驱动电机,只将转子短接。系统采用三台变频器对各运动机构进行调速驱动。
1、系统构成
1.1调速方式:采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调速系统,变频器可使用艾默生TD3000型,转速分档调节;
1.2制动方式:采用再生制动,直流制动,和液压电磁制动相结合的方式,运动时,通过变频调速器的再生制动和直流制动,把运动中的主钩、大车、小车迅速、准确的停住(转速降为零)。空中突然停电时(或突然停留时),为了避免外界因素干扰并增加可靠性,采用液压电磁制动器进行机械制动。

网友H:
变频器对频繁动作和要求位置准确的场合还是可以使用的,主要是行车工的操作习惯,动作延迟是因为变频器的PC对信号的处理时间,可以理解。

网友L:
一、公司简介
西安永胜起重电器厂位于古城西安,是西北地区销售起重电器和改造起重机的专业单位,同时也承接各类大型电气自动化改造项目。公司以精湛的技术、可靠的质量、优质的服务为国家的许多重点工程项目中关键设备提供了可靠的自动化改造,如为三峡工程生产大型变压器的西变集团的35吨卧绕技术改造、中国核工业405所的卫星二维塔架控制系统改造以及众多生产型企业中龙门刨床控制系统全数字化改造、起重机变频改造……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永胜”人将借助西部开发的强劲东风,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及最佳的服务。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装备精良、检测手段先进、现代化管理体制、股份制的经营运作、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为树立“永胜”品牌形象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司积极吸收世界先进的技术。代理了台湾禹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为该公司工业遥控器大陆代理商。公司在起重机修理、改造中又同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合作,设计、改造了多台大吨位、多功能、控制复杂的起重机,并同施耐德公司达成协议——在中国合作并进行大吨位起重机改造项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公司人员积极学习禹鼎的先进技术及法国施耐德最新电气产品(变频器、PLC、等),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研究开发了具有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新产品——遥控变频起重机、变频抓斗起重机、多功能起重机、全自动立体仓库、升降机、货运电梯等,并广泛用于各行各业,为国家节约大量的外汇资源,且品质达到国际同类产品。
   “优良的品质,先进的技术,最佳的服务,一流的信誉”是我们“永胜”人生存发展的准则。

二、工程简介
行车的电气传动系统由提升电机、大、小车电机组成,一般均为交流绕线式电动机,采用转子串电阻的方法启动和调速。由于振动大,操作频繁,冲击电流大,所以接触器的触头烧损,碳刷冒火,电机以及转子所串电阻烧坏、断裂故障时有发生。造成维修量大,维修成本高(直接和间接)。而且转子串电阻调速机械特性软,负载变化时转速也变化,调速不理想。所串电阻长期发热,电能浪费大,效率低。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行车故障率高的问题,只有彻底改变绕线型电机转子串电阻的调速方式。变频调速器其优越的调速性能,完善的保护功能为行车的传动系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行车控制系统变频改造成功的基本标准首先是系统可靠性要高,无故障,维护保养费用要很低;其次,改造后行车的工作效率不能降低;第三,改造后抓斗行车的操作方式和习惯要保持和改造前一致。行车变频控制采用矢量控制方式,其原理特点是利用现代电子技术的优势使异步电动机具有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转矩生成机理,将供给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在理论上分成两部分,即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磁场电流)和与磁场相垂直、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此磁场电流、转矩电流与直流电动机的磁场电流、电枢电流相当。变频器矢量控制就是将定子电流分量分解成磁场电流和与之相位相垂直的转矩电流,两者互不干涉,按指令分别进行独立控制获得和直流电动机类似的控制性能。
    近几年来,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成本逐渐下降,变频器在起重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行车变频改造主要采用国外专用电器公司(例如:西门子,ABB,施耐德,安川,艾默生等)生产的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此类型系列变频器具有可靠品质,多功能,低噪音等优点。通过对电机磁通电流和转矩电流的解耦控制,实现了转矩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控制,能以很高的控制精度进行宽范围的调速运行,具有电机参数自动调谐,零伺服控制,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在线切换,转速跟踪,内置PLC,内置PID控制器,编码器和给定及反馈信号断线监测切换,掉载保护,故障信号追忆,故障自动重起,内置制动单元,内置PG接口,多种故障监控,丰富的I/O端子和多达十种的速度设定方式,能满足各类负荷对传动控制的需求。键盘由LED显示运行数据和故障代码,LCD显示多种语言状态信息和操作说明,并能进行参数的上传和下传复写功能;功能强大的后台调试监控软件可通过内置的RS485接口组网监控运行;通过数据总线适配器可以接入符合国际标准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紧凑的结构,可灵活安装;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设计和测试,保证产品的可靠性;丰富的选配件,供您进行多种配制选择。变频改造后,节电量不小于25%,启动电流小免维护,速度任意设定,超低速起吊重物。
变频调速技术在行车上时应用作到以下几点:
 低频时能保证恒转矩输出,以避免低频时满负载工况下发生带不动负载的现象;
  满负载时在空中制动停车或再提升时, 不产生溜钩现象;
  电动机减速或重载下放时, 再生制动能量必须迅速释放.
  实现恒转矩调速和恒功率调速, 轻、空载起升速度提高一倍。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实景拍摄)

变频调速技术在行车上应用具有以下优点:
(1)变频系统与常规电气控制方案相比, 省去了电动机转子侧的大功率电阻、加速接触器和电动机正反转交流接触器,降低维护量90%以上,延长电机寿命
(2)多段速调速控制可实现安全、精确和有效的起重机操作。利用多段速调速控制,操作方式与原有的一致
(3)采用变频控制是电气制动与机械制动相结合,制动平稳、可靠。保护负载不受损伤,且减少了部件及结构的磨损和机械应力。采用矢量控制闭环方式,0Hz时起升电机也能以额定转矩输出. 实现零速抱闸,可以全速受控,减少抱闸闭合时的振动及抱闸磨损
(4)加减速平滑,使振动和冲击变小,同时减小了负载的晃动,提高了安全性能。无需采用机械变速装置,利用变频调速50Hz以上恒功率调速方式即可将空钩及轻载工况的起升速度提高一倍,类似于直流电机的弱磁升速方式,可大大提高生产率.
(5)电机加减速时间可调整,可实现系统的软启动,软停止,速度变化平滑,运行平稳,低速性能稳定.起动电流小。变频在低频起动,最大不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0%-150%,频繁起动和停止时,电机热耗减小,延长电机寿命。对电网容量的影响也大大减少。
(6)在重负荷时,起重机也能在各档速度下运行,在空中停止并重新启动上升或下降无溜钩现象。
(7)变频器在磁通优化下,电机磁通被自动地适应于负载以提高效率,同时降低电机的噪音。通过磁通优化,基于不同的负载,变频器和电机的总效率可提高1%-10%。
(8)超群的响应性。配备模型追踪控制(前馈控制),用带PG独自的高速电流矢量控制,即使负载剧激变化也能迅速地跟踪。
(9)矢量控制变频器在开环时大于0.8%s,闭环时为0.3%s。变频器的静态精度为0.01%。(10)变频器的危险速度段设置可使电机避免在某一速度或某一速度范围上运行。可以设置5个不同的速度点和速度范围,电机通过危险速度范围时按照加速或减速积分曲线加速或减速。
(11)能满足起升机构对调速硬度、低频转矩特性及四象限运行的要求;可以长时期低速运行;能有效的防止重载空中溜钩现象.超群的力矩特性。通过观察仪可以观察到公认的低速力矩特性:PG矢量控制从零速开始输出150%高力矩运行。这可使起重机在低速下平稳启动。在重负荷时,起重机也能在各档速度下运行,在空中停止并重新启动上升或下降无溜钩现象。
(12) 配用PLC后,控制柜体积大为减少,元件少,若和变频器之间采用通信方式,则无需使用PLC I/O接口及变频器输入端子。
(13) 行车卷扬是位能负载,其一是电动机频繁起动,且经常处于高滑差状态运行,滑差功率白白地消耗在二次电阻上;其二是重物被电动机驱动到高空,电能转换成重物的位能。重物从高空下降的过程中这些位能几乎全部消耗在电动机的二次电阻上了。其单机容量不一定很大,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它的电能损耗与其自身容量相比是相当高的。采用变频调速,重物以任何速度下降时,电动机都以"超同步"方式运行,重物的位能被电动机转换成电能回送电网,没有二次电阻耗能的问题,节能可达30%左右。如果是作业率高的生产用行车,其节能效益更是可观。
遥控改造(选配)
遥控器采用台湾禹鼎公司的工业专用遥控器,本产品具有高频段抗干扰耐高温抗腐蚀的性能。在保持原操作系统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可遥控的特点,可保证200米范围内不受干扰连续制。遥控器可外设或内置转换开关保证独立操作互不干扰,可靠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接收装置
三、改造方案
变频机构为满足行车主起升机构负重平稳运行,必须采用高力矩矢量性变频器,施耐德71系列变频器(起重方面专用变频器)正能满足需要,且能保证超越180%力矩不被抓破,能0HZ平稳在空中吊起重物。行车主钩变频,必须闭环运行,所以采用增量性旋转编码器作为反馈信号来源。设定变频器闭环运行之前需要拆掉电机联轴器以便电机可以空转做自镇定(自学习)。因为是旋转编码器作为反馈来源,需拆卸电机,在电机尾部做双凸轴以便于固定旋转编码器。

以PLC为控制核心的控制系统,在原有控制系统(例如,凸轮控制,或联动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还可以加以遥控器控制行车运行,非变频机构运行,只需将把遥控系统并联于原有控制系统既可满足非变频机构遥控控制,遥控控制与原有凸轮互不干扰同时控制,都是分段切除电阻进行调速。

一、一次接线图:

二、控制原理图:
若只是主钩变频则如下图:

凸轮控制PLC输入信号,变频器接收PLC输出命令,按照凸轮要求控制方式运动。变频器再向电机发送工作命令,旋转编码器在向变频器反馈工作信号,已达到速度和位移的精度控制,而制动器由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点来控制。
若主勾变频又带全车遥控,如图:

即可以实现遥控器,亦可以实现凸轮控制器控制。

四、实施方案
(一)材料:(只对主钩电机进行变频改造)
1、主钩电机55KW,选用ATV71HD 75N4 75KW变频器(施耐德公司)及控制面板。
2、可编程控制器PLC:Naza(施耐德公司)
3、电控柜及接触器、空开:德力西系列
4、旋转编码器:E6B2(日本欧姆龙公司)
(二)技术方案:
一、主钩:55KW电机选用75KW变频器,大选2个档次闭环矢量控制。高速时变频运行在50HZ;低速时变频运行在5HZ。可分四段速:一段速  5HZ;  二段速  15HZ;  三段速  35HZ;  四段速  50HZ;
1、 采用原电机,将转子滑环短路。电机运行状态将作为鼠笼异步电机运行,转子将不再串入电阻;
2、 由于起重电机后面不出轴,无法安装旋转编码器,因此我们委托外单位对电机进行改造,即做旋转编码器支架;
3、 矢量闭环控制,速变准确,电机运行在最佳状态。变频器电流小,力矩大,这是闭环矢量优点不飞车,但电机改造费用大,旋转编码器支架要求精确度高,防震性能好;
 二、副钩:副钩二档控制,低速档切除一段电阻,第二档PLC将所有电阻分级切除,将副钩电机功率告知,以便选用接触器。
 三、大车:大车分二档控制。慢速只切除一段电阻;快速PLC控制接触器分级将电阻依次切除。
 四、小车分二档:低速不切除电阻,高速只切除一段电阻。

抓斗改造简介
一、前言
行车是工业现场常用装备,用来实现货物在三维空间中的转运。其中水平面两个方向的运动分别由大、小车完成,称为行走系统;垂直方向的运动则由起升机构负责。大多数的行车通过钓钩与被运物体相连,当被运物体为粉状时,则需要通过抓料斗,这就是抓斗行车。该类行车在提升部分一般均配置两台电机,专门负责升降运动的电机称为主卷电机,另一台称为闭合电机,除了负责抓斗的打开和闭合(丢料和抓料)外,还将配合主卷电机一起出力进行升降运动。主卷电机和闭合电机均采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有级调速方式,在使用中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着生产安全和生产进度,其中主要问题体现为:
1、抓斗升降、开闭机械限位开关容易损坏,且限位开关位置不易调整,经常造成电动机烧坏或使钢丝绳被拉断,在抓斗沉抓启升瞬间,升降、开闭电机受力不均匀,开闭电动机单独受力,电机易过载损坏,钢丝绳易断裂; 改造后为智能控制,钢丝绳断裂明显减少;
2、由于绕线式异步电机调速是通过系统中的主要控制元件 -- 交流接触器来接入和切出电动机转子上串接的电阻,切换十分频繁,在大电流下,非常容易烧坏触头。同时因工作环境恶劣,转子回路串接的铜电阻因煤粉、设备振动等原因经常烧坏、断裂。因而设备故障率高,维修量大。小车、大车的运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改造后故障率下降80%-90%;
3、抓斗操作为双手柄联动台操作,为实现合适的抓斗工况,在实际操作中经常需要电动操作或打反车,由于其控制大电流接触器,极易造成电气元件损坏;改造后,为单手柄操作,当抓斗闭严后自动停止,向上提升时,当四根钢绳自动对齐后上升,尤其是在水中抓去,更为方便;
针对天车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我们提出采用可编程 PLC 控制技术和位置传感技术,以程序控制取代继电器 -- 接触器控制,交流电动机调速方式从转子串电阻调速方式改为采用变频调速方式,进而实现了抓斗的自动化控制。
在抓斗原传动控制中,为了保证机械运行的平稳,采用转子串接电阻的调速方式,在多年的使用过程中发现该控制方式中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调速性能差、接触器动作频繁导致经常更换接触器、串接电阻故障多、操作不规范造成电气回路及机械部件损坏等。这也是天车故障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方式很多,综合比较,变频调速性是能最佳的调速方式。变频调速以其体积小、通用性强、动态响应快、工作效率高、保护功能完善、可靠性好、使用方便等卓越性能而优于以往的任何调速方式。
二、电气系统配置

    提升/抓斗部分系统改造原理图
 行走系统改造配置
大、小车分别选用EMERSON 公司EV2000-4T0300G和EV2000-4T0011G各一台,分别配置15kw、30kw制动组件各一套,以消耗停车时返回变频器的能量。由于较为简单,本文不详细描述。
 主卷/闭合变频器
对于提升所需变频器,必须选用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这里选用了爱默生TD3000-4T1320G两台,分别控制主卷电机和闭合电机,考虑到系统的长期使用以及可能出现的超载情况,在变频器选型方面我们相对电机功率放大1档。由于抓斗上升和下降是由主卷电机和闭合电机共同出力完成,而且在抓料操作时,为了尽可能多抓料,必须使用“点动降”使主卷钢绳保持松弛,因此,当抓料完成时,主卷钢绳是松弛的。若两台变频器都为速度控制方式,则不能解决主卷钢绳和闭合钢绳的受力平衡问题,容易导致闭合电机、闭合变频器、闭合钢绳过载,因此要解决好上述问题,主卷变频器必须支持速度/转矩控制在线切换功能,而且闭合电机用变频器必须有转矩输出功能,两者通过逻辑有效配合方可完成。
   速度反馈(编码器)
为了更好的实现空中起车和转矩控制功能,本次改造选用配套编码器,编码器与电机轴的连接采用轴套式安装,这种配置可以充分利用TD3000 变频器 0速200%的力矩以及内置的零伺服功能,确保消除启/停时的“溜钩”现象
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抓斗下降过程中,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再生能量将导致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到危险电压,因此制动组件是必须选配的。经验表明,制动组件配置容量应该相对于变频器容量适当放大,具体情况与行车起升高度、制动单元的最大制动使用率、电机和变频器的配置余量以及制动电阻散热条件等环境因素有关。由于抓斗下降是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过程,我们选用的TD3000配套制动组件,该制动组件具备100%ED的制动能力,
 PLC
本系统中选用了PLC来实现整个系统的逻辑控制,主要功能如下:
1. 变频器启/停控制;
2. 控制抱闸,保证电机轴停止时抱闸才抱住,既不提前,也不延后;
3. 主卷变频器控制方式切换(速度控制/力矩控制)。
4. 系统安全连锁功能
a) 行车上各个进出口的门以及操作室的门在打开状态下,禁止操作。
b) 大、小车轨道两端设限位开关限制车体超越。
c) 冲顶限位。
d) 各操作手柄未处于零位置时,上电被禁止。
e) 主卷和闭合变频器中任意一台变频器报故障时,两台变频器均立即停止输出(自由停车),同时抱闸合闸。
f) 任何时刻断电,系统将立即停止,抱闸合闸。PLC故障时,各操作命令无效(PLC无输出),这时,抱闸闭合,行车处于安全停止状态。但不排除PLC误输出松闸信号,虽然这种概率极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司机可按“急停”按钮,切断控制电源,使抱闸闭合。
为保证提升的平稳性,合理选择加减速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实践证明选用S曲线启停方式非常适合提升,即:电机刚启动时以极低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其间加速度也较小,然后再以与加速时间相对应的加速度将电机速度提高,接近设定速度时再以较小加速度运行至设定值。减速过程与加速过程类似。这种方式可有效地减小电机启/停时的冲击电流。
三、 改造效果
抓斗行车变频改造后,很好地解决了主/闭钢丝绳受力平衡问题,软启软停方式大大降低了起制动时的冲击电流,再加上变频器本身具有完善灵敏保护功能,极大地提高了行车运行的可靠性,延长了系统的使用寿命。以下为改造后的有关数据:(以一年前改造的三台行车为例)
 钢丝绳消耗仅为改造前的20%;
 电机从未烧坏,改造前为平均1台/月;
 其它低压电器及机械设备的寿命也大大提高;
 总维护成本为改造前的10-15%;

工程周期
合同签订且预付款到后一个周内进入现场工地,现场施工7天后完工

变频、遥控改造业绩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车规格型号 数量 改造内容
1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双梁  5T×16.5M 1 变频、遥控、PLC
2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单梁  5T×21M 1 遥控
3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单梁  5T×21M 1 遥控
4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门吊  10T×10M 1 遥控
5 西安矿山机械厂 单梁  5T×9M 1 遥控
6 五零四研究所 双悬挂(2T+2T)×6M 1 变频、遥控、PLC
7 五零四研究所 双葫芦  2T+2T 1 变频、遥控、PLC
8 五零四研究所 双葫芦  2T+2T 1 变频、遥控、PLC
9 五零四研究所 单悬挂  1T×9M 1 遥控
10 汉中四零五厂 双梁20T/5T×19.5M 1 变频、遥控、PLC
11 汉中四零五厂 单梁3T×16.5M 1 遥控
12 汉中四零五厂 双梁抓斗5T×22.5M 1 变频、PLC自动化平台
13 汉中四零五厂 双梁抓斗5T×22.5M 1 变频、PLC自动化平台
14 603所 单梁5T×22.5M 1 遥控
15 西安变压器厂 单梁5T×16.5M 1 遥控
16 西安变压器厂 单梁5T×16.5M 1 遥控
17 西安变压器厂 双梁15T/3T×28.5M 1 遥控、PLC
18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5T×16.5M 1 遥控
19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5T×16.5M 1 遥控
20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5T×16.5M 1 遥控
21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5T×16.5M 2 遥控
22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5T×19.5M 1 遥控
23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5T×13.5M 2 遥控
24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10T×16.5M 2 遥控
25 西安筑路机械厂 双梁10T×13.5M 1 遥控
26 西安高压开关厂 葫芦3T×9M 1 遥控
27 宝鸡桥梁厂 双梁20T/5T×22.5M 1 遥控、PLC
28 宝鸡桥梁厂 20T/5T×22.5M 1 遥控、PLC
29 宝鸡桥梁厂 双梁20T/5T×22.5M 1 遥控、PLC
30 宝鸡桥梁厂 双梁20T/5T×22.5M 1 遥控、PLC
31 宝鸡桥梁厂 双梁5T×19.5M 1 遥控、PLC
32 宝鸡桥梁厂 双梁5T×19.5M 1 遥控、PLC
33 西安航天发动机厂 单悬挂3T×14M 1 变频、遥控、PLC
34 秦岭发电厂 电动葫芦10T×9M 1 遥控
35 山河铝业公司 单梁5T×16.5M 1 遥控
36 宝鸡石油机械厂 单梁5T×8.1M 1 遥控
37 宝鸡石油机械厂 单梁1T×8.1M 3 遥控
38 宝鸡石油钢管厂 双梁15T×28.5M 1 遥控
39 咸阳彩虹食品贸易 双梁3T×13.5M 1 遥控
40 西安航天发动机 单梁3T×13.5M 1 遥控
41 五零四研究所 悬挂双梁2T+2T 1 双遥控、全车变频
42 长庆油田机械总厂 电动平车20T 6 遥控
43 长庆油田机械总厂 电动平车10T 5 遥控
44 西安压件厂 单梁5T×13.5M 1 遥控
45 西安矿山机械厂 双主梁门吊10T×14M 1 遥控
46 西安航天发动机厂 单梁2T×7.5M 1 遥控、全变频
47 西安航天发动机厂 单梁3T×16.5M 1 遥控
48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公司 双梁5T×25.5M 1 变频、遥控
49 中铁宝桥股份有限公司 双梁5T×19.5M 1 遥控
49 中国九冶建设公司 电动单梁 1 遥控改造
50 汉川机床有限公司 10/3.2T桥吊 1 变频改造
51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公司 整形厂房行车 1 遥控改造
52 西安比亚迪汽车制造公司 模具行车 1 变频改造
53 金堆城钼业公司 双梁5T×13.5M 变频改造
54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电动平车20T 变频改造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满足用户的需要,我们坚持“为用户服务,对用户负责,让用户放心”的宗旨,向您们郑重承诺:
一、加强质量管理,建立完善质量体系,按GB/T14405-93、JB/ZQ8001-89、GB5905-86及相关标准和合同规定条款进行施工,不合格产品不交验。
二、保证工期,无特殊情况不延误生产。
三、交验后给用户提供完备的技术资料及技术服务。
四、交验后的产品在壹年内出现质量问题,在接到用户通知后4小时内做出处理意见,如需现场解决,保证48小时内派出技术人员,保证质量问题不解决,技术人员不撤离。

特此承诺

西安永胜起重电器厂
联系人:郗海涛
二00五年一月一日

网友M:
TCL生产的TS2000系列变频器性价比高,供货周期短,价格为进口产品的2/3~1/2.湖南总经销:湖南威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31-5222696,传真:0731-5217337,联系人:汤先生13327315337。

网友N(2007-04-28):
西安永胜起重电器厂的联系人:郗海涛

不知道是你还是你们公司太没创意了,公司简介、工程业绩、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全都是拿别的公司的修改出来的,尤其是工程业绩,完全就别的公司的业绩,你们公司好象还没有这个能力和资质吧,连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都完全照抄别的公司。

哎……!!!

见过没水平的,没见过这么没水平的。

网友O:
慎用SIEMENS MM440,惨痛教训呀!

网友P(2010-11-16):
有没有谁有10吨变频控制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