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能导电且不产生赃污

楼主(2006-03-23):
设备在净化间,需要改进些东西.
有台设备的构造不太完善,有一接ESD<防止静电不良>.接在设备运转的部位,现用的是进口的好象类似电机碳刷一样的顶住的.我也想找个类似这个碳刷自己加工,构造会有些变化.有哪位仁兄知道哪地方可以买到或加工的到这种碳刷.要求不能产生赃污.导通性能好!

网友A:
听楼主描述的好象类似发电机转子一点接地的装置,这种电刷哪里都有得买的,还要买一个好一点的刷架,弹簧卡紧一点的,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B:
电刷会掉黑末。
参考钢丝刷子。

网友C:
钢丝刷不如黄铜丝刷,不易生锈.

网友D:
黄铜丝刷不如用白金丝刷好用,导电好.

网友E:
看看转动的两头上在了什么地方,肯定有轴承或瓦套,找一个位置打个眼用螺丝上,不掉渣,导电好,费用低

网友F:
有用铜专门做的铜刷,比普通碳刷寿命长.

网友G:
用像小汽车后面的放电橡胶呀

网友H:
用水银最好,不过要密封好

网友H:
用水银,但要密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