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个产品可以实现两路输入一路输出?

楼主(2006-03-23):
两路接近开关信号输入, 一路开关量报警输出, 请问有哪个产品可以实现之?

网友A:
   用两通道的安全栅,如P+F的,单独的两个通道的,把两个输出的常闭点串到一起就是与的关系,把两个输出的常开并到一起就是或的关系!!

网友B:
用红狮的一块小小的仪表就搞定。有现货,联系:侍洪来021-64859191-311 13370269729

楼主:
日月剑, 你能帮我选型好,并给我报一个价格吗?
我的电邮: shengluoywb@hotmail.com

网友B:
致:中达电

当然可以

CUB5B000 + CUB5RLY0  1050元
·LCD,正面反射或反面透射 黄/绿或红色背光LED
·0.46”(11.7mm)高显示数字
·可编程小数点位置
·前屏和远程复位
·计数速度可达20Khz(高速输入)
.可选一路继电器输出卡
.可选RS485/RS232通讯卡
·9-28VDC供电电源
·用于累加计算的可编程预引比例因子
·双向计数器,上/下控制
·相位检出(加/加&加/减)
·分立的计数器和速率输入方式
·双计数器方式
·计数输入电压可达+28VDC
·NEMA 4X/IP65密封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