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wincc step7都是做什麽用的

楼主(2006-03-23):
请教各位,我是一位新手,wincc step7 这两个软件都是干什麽用的,它们两个必须一起使用吗?

网友A:
wincc---组态软件
step7---S7-300/400PLC编程软件
没有规定必须一起使用。

楼主:
谢谢! 我还了解一下,下位机及PLC是一回事吗

网友B(2006-08-09):
wincc是做人机界面用的,Step 7编写控制程序。下位机一般就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