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什么样的装置适合呢?

楼主(2006-03-23):
想将一镜头机构改装下,以免调整难度很大,镜头<200>倍接到显示器.镜头拍摄到的东西通过显示器反映.镜头稍微动点距离,显示器就无法看到镜头所拍摄的东西.但此镜头的构造不好,X,Y方向是各用两个螺母固定,如果镜头有偏差的话,一拧开螺丝,就找不到物体了.也就是说希望用千分尺调整.请问有这样的千分尺吗?同时可以调整X,Y方向的吗?希望结构下.越小越好!

网友A:
是不是这一类的装置?

楼主:
这样的体积看起来好大,前后有多宽.价格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这个定位平台的图是在网上找的。
价格我不清楚。
如果你是想用来控制物镜的,那这个装置是太大了点。
如果是用来控制工作台的,那可能刚好合适。

网友B:
想想车床的刀架

网友C:
呵呵,,那个东西可以根据实际要求做小的,,当摄影调整架可以的,不过价格是很贵的..现在一般都是进口的比较多,国产的,我没有了解过,好象没有.你要多大,跟厂家联系他们就可以给你做多大...这样的调整精度未免也太高了,,摄影好象不需要这么搞的精度吧!!!!

网友D:
在‘螺母固定’的地方加橡胶或者毡垫、或者弹簧,使得稍微拧开螺丝的时候不乱晃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4-25):
我们公司代理这个东西,是美国PARKER的。

网友E: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0755-83288221 李
公司网站上有资料。www.keyfait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