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救命啊!谁能帮我解结这个台达PLC的问题

楼主(2006-03-23):
现在请各位高手发招:
我现在手头有个项目,要求PLC(台达PLC)同时连触摸屏(EVIEW现场操作)和上位机组态软件(组态王,远端监视),可是这两个设备都要占用编程口,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台达PLC的485口连一个设备?

网友A:
可以啊
EVIEW不就可以用485通信么

楼主:
eview有485口,但它不能连台达的485口啊!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在上位几上扩展232口,每台设备单独用一个232口,只是采用不同的地址

网友C:
方法很多啊。wdo_1000@126.com

网友D:
eview有485口,它不能连台达的485口??????
怎么可能???!!

网友E:
通过PLC的485口,Eview可以与PLC通信,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