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显示3

楼主(2006-03-23):
各位大哥:安川变频器显示3是什么意思?当这样维修?

网友A:
什么系列的...

网友B:
是什么系列?显示E吧

网友C:
型号是CACR-PR44BC3CSY165C是松下的TCM-3000贴片机上用的.

网友D: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
只用过616G5和F7系列的
最好问一下安川的代理吧

网友B:
安川没这个型号

网友A:
应该是候服驱动器吧???